【R7F0C809】@fxyc87,第一讲,入门环境

楼主:
开箱图,见图,

板子是比较大,大家都这样说

下载器还是小巧

主板像是手工焊接的,不是机器焊的,上边还有松香

按钮手感不错

主芯片框架图

下载器安装驱动后效果,一个虚拟串口

安装驱动时手动选择光盘里的驱动目录,

下载器拔码开关说明

引脚说明

拔码开关详细说明:

( 1) SW-1 开关

此开关取决于目标设备,详情请参见各系列章节。出厂时默认设定为“M2”。

( 2) SW-2 开关

此开关用来设定目标系统振荡器,表 2-1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Int. Clock”。

表 2-1. 振荡器选择开关设定

设定 说明

Int. Clock 当选择“Int. Clock ” ,时钟以 8MHz 固定频率提供给目标板。(出产设定)

Ext. Clock 如需要改变频率,必须选择“Ext. Clock ” (在这种情况下,需使用外部晶振连接)。

( 3) SW-3 开关

此开关选择目标系统的运行方式,表 2-2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Debug Mode”。

表 2-2. 运行模式选择开关设定

设定 说明

Debug Mode 当选择“Debug Mode” ,运行命令从 GUI 调试器发出时,用户程序将运行。(出厂设

定)

Stand Alone 当选择“Stand Alone”, EZ-CUBE 连接到目标板,产生复位,用户程序将自动运行。

第 2 章 硬件名称和功能

( 4) SW-4 开关

此开关用来设定目标系统电源模式,表 2-3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5”。

表 2-3. 电源选择开关设定

设定 说明

5 EZ-CUBE 向目标系统提供+5▒0.3 V 电源注。(出产设定)

T 使用目标系统的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EZ-CUBE的VDD引脚线也必须与目标板的VDD连接,以调整目标

板和EZ-CUBE之间的电压电平。

注 最大允许电流 100mA,所以请勿将 EZ-CUBE 连接到电流很大的目标系统上。在 EZ-CUBE 与主机连通后,

主机始终保持向 EZ-CUBE 供电。

( 5) SW-5 开关

此开关取决于目标设备,详情请参见各系列章节。出厂时默认设定为“Other”。

晶振接法,要接电容,最好用那个三脚的晶振,内部含电容的那种,一般电视机摇控器里就那种,

IDE环境再来个,

第一课就到这里,

论坛搜索 【R7F0C809】@fxyc87 查找更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