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不断电切断单向可控硅,探讨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板子,上面的电路,如图所示,使用的是单向可控硅100-8,按照我们平常接受的知识,在通过可控硅电流大于IH的情况下是无法关闭可控硅的,但是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关闭,这是要反科学了么

网友A:
此乃“可关断单向可控硅”,关断方法是给触发极施加负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乃“可关断单向可控硅”,关断方法是给触发极施加负压。

可关断单向可控硅,是需要加负压的,该电路明显不是;而且100-8就是普通的单向可控硅

网友C:
我是不相信此晶闸管可以在按下按键时关断。否则电力部门的晶闸管电路如电机转速控制功率因数校正等等就省事太多了。有这么简单这么好的方案,电力部门为何不用?
楼主若有意,不妨找几支晶闸管实验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相信此晶闸管可以在按下按键时关断。否则电力部门的晶闸管电路如电机转速控制功率因数校正等等就省事 ...

我目前所接受的知识也是不相信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这就是事实,确实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像是自锁电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关断单向可控硅,是需要加负压的,该电路明显不是;而且100-8就是普通的单向可控硅

你好好检查并测试电路。

网友:
真没人知道了么

网友D:
信息量太大,我的小脑袋装不下,关于直流可控硅,我只学过下边的电路。

网友E:
只有猜测一楼的图与实际电路不一致。
要知道,可控硅的关闭只有两种情况,1.阳极电流小于最小维持电流以下2.彻底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信息量太大,我的小脑袋装不下,关于直流可控硅,我只学过下边的电路。

后来我搞了些样品,同样也是100-8可控硅,就无法正常工作,只能用你这个电路才可以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猜测一楼的图与实际电路不一致。
要知道,可控硅的关闭只有两种情况,1.阳极电流小于最小维持电流以下 ...

没错,但事实就是可以的,后来我搞了些样品,同样也是100-8可控硅,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信息量太大,我的小脑袋装不下,关于直流可控硅,我只学过下边的电路。

帖子有四天了,现在不能再编辑了么,如果要补充内容,不是要重新发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搞了些样品,同样也是100-8可控硅,就无法正常工作,只能用你这个电路才可以断开

一直有个疑点未多问一句,现在看来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了:你说的“100-8”究竟是什么器件?哪个厂家的?有datasheet没?如无法证实是普通的单向可控硅,那么上面的一切讨论都是白搭的。

显然,前后两种“100-8”是不同性能的器件。

即使是貌似“兼容”的型号(常见的比如稳压块7805、FET管2N2007等),其实若细读datasheet的话,不同厂家产品的性能上还是有差异的,这就希望把问题交付讨论前,尽可能地提供清晰、准确的描述和尽可能完整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直有个疑点未多问一句,现在看来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了:你说的“100-8”究竟是什么器件?哪个厂家的?有d ...

我有用万用表测过,导通的数值稍有差异,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A,黑笔K,门极用镊子短接红表笔,导通,数字原电路上是710,后来样品是677;上电测试,触发导通后,原电路压降0.17V,后来样品压降0.7V

是TO-92封装的可控硅,应该不会是编号,没有资料,用在这个地方的功能是自锁,难道有自锁的三极管封装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万用表测过,导通的数值稍有差异,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A,黑笔K,门极用镊子短接红表笔,导 ...

感觉楼主哪个地方还是搞错了
很简单,可以弄个实物照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有四天了,现在不能再编辑了么,如果要补充内容,不是要重新发帖了

你可以自己回复自己,然后把回复的贴子提升到一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直有个疑点未多问一句,现在看来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了:你说的“100-8”究竟是什么器件?哪个厂家的?有d ...

难不成所谓的可控硅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不成所谓的可控硅是一个三极管?

其实楼顶图里对“12V触发”信号的描述也是一笔糊涂账,加12V“触发”之后是究竟维持12V呢,还是降为0V?
若降为0V的话则和按键短路是一样的,若维持电压,那么真一只晶体管就解决了。
(当然也许是个MOSFET,触发脚悬空后靠充在电容上的电荷能维持很久。)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错的!理由是:单硅一旦导通,触发脚就失去作用了,你在触发脚加开关是自以为是的举动没有意义的。使单硅截止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小导通电流到无法维持其工作的程度、二是在单硅阴阳极施加反向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乃“可关断单向可控硅”,关断方法是给触发极施加负压。

春哥可有这所谓的“可关断单向可控硅”的学习资料,发一两个,谢谢!据我所知,可关断的可控硅都是规格很大的电力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春哥可有这所谓的“可关断单向可控硅”的学习资料,发一两个,谢谢!据我所知,可关断的可控硅都是规格很 ...

手里没有专门的资料,找可控硅规格大全、替换大全之类的资料中也许有。这类可控硅有小的,印象中有to92和to220封装,显然to92的功率很小,to220也远不及电力器件。当然,GTO现在恐怕只有电力器件还在生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手里没有专门的资料,找可控硅规格大全、替换大全之类的资料中也许有。这类可控硅有小的,印象中有to92和 ...

规格大全、替换大全这类资料主要是维修用的,不是太适合开发选型,故而十几年没看这类砖本资料了。关于理论、原理、应用、工艺方面的倒是看过不少,关于专业方面的PDF其实我比老T还要丰富,只是面没老T那么广而已。GTR, GTO,MCT这些功率(电力)器件在10年前就弄清楚了的。
关断GTO必须向门极提供负向的电流,而楼主的图关断的手段仅仅是短路门极和阴极,显然这不是GTO。
另外楼主也说了,原样机的(A-K) 导通压降仅0.17V,这也不像是多层PN结的输出特性,然楼主测试代换上去的100-8压降0.7V,这就符合PN结的压降特性了。这两方面都证明,原样机器件并非GTO。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规格大全、替换大全这类资料主要是维修用的,不是太适合开发选型,故而十几年没看这类砖本资料了。关于理 ...

楼主图中若无负压,那当然不可能是GTO,所以我才要楼主去检查电路并测量判定。而电路如果没错(先不考虑开关元件画的对错),回路中又没有负压存在,那只能说明开关元件不可能是可控硅,上面的型号可能是故意误导用的。

网友H:
直流不断电把可控硅掐灭的电路倒是历史悠久,在两个可控硅之间架一个无极性电容,轮着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流不断电把可控硅掐灭的电路倒是历史悠久,在两个可控硅之间架一个无极性电容,轮着触发。

我是这样分析的,结合如图可控硅等效电路:按键开关按下,Q2的基极电压为0,小于0.7V,Q2截止,电流通过Q1和按键开关流到地线;按键开关弹起,Q1电流下降为0过程中同时给电容充电,只要在电容充电到0.7V前Q1电流下降到维持电流以下,整个可控硅电路就关闭了,大家看看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修正一下,按键按下Q2截止,Q1没有基极电流也就截止了

网友:
也就是只要可控硅G极电压低于0.7V就应该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