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仿真器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
好不容易放假,想调试下R7F0C809,目标板连接的时候居然不能调试。错误如下:

E1200434:  the firmware  of emulator is old version.

1 EZ-CUBE的固件程序已经用RL78_OCD_FW(except G10).hex文件下载

2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2.03的MCU支持列表已经添加

3 Cubesuit 的MCU支持列表已经添加

4 仿真器已经选择EZ,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不能连接成功,居然是提示固件版本过低。。。

后来问题如lyzhangxiang说的一样,选的RL78G10_OCD_FW.hex 固件文件,顺利解决。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终于可以继续进行开发了。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提示,后来升级RL78G10_OCD_FW.hex就可以了

网友:
升级固件吧,2014那个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提示,后来升级RL78G10_OCD_FW.hex就可以了

对的。我后来也是用的这个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B:
为啥我的这样做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这样做了也不行啊

你那具体提示的什么内容啊?

网友:
已解决,软件装第二次的时候,把第一次的没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