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用你的经验,求解答

楼主:
刚毕业出来,希望有经验的人给予解答,想从事做硬件方面的,需要学习单片机吗?,是了解还是达到什么程度,谢谢

网友A:
硬件涵盖的领域很多,未必都需要用到MCU,比如专门设计高频电路的。而泛泛的所谓“硬件”,多半离不开MCU,准确的说叫嵌入式电路。显然,楼主对技术细分的了解还非常粗陋。

网友B:
只能说至少要会,因为你遇到的好多芯片需要MCU控制或者写指令

网友C:
看你具体的方向了。反正,单片机用的还是很多的,应该学习一下。你要是只画pcb,只做模拟电路,什么的,可以不学。还是学学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件涵盖的领域很多,未必都需要用到MCU,比如专门设计高频电路的。而泛泛的所谓“硬件”,多半离不开MCU, ...

也是刚毕业,迷茫,你的意思就是以MCU为主的硬件对吧,软件要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至少要会,因为你遇到的好多芯片需要MCU控制或者写指令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具体的方向了。反正,单片机用的还是很多的,应该学习一下。你要是只画pcb,只做模拟电路,什么的,可以 ...

走汽车BCM硬件的,学多了,我感觉不专,最后都是了解,没有深的一个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也是刚毕业,迷茫,你的意思就是以MCU为主的硬件对吧,软件要达到什么程度

我的”意思“显然你没理解。都说了,”硬件“涵盖的领域很宽泛,不是都跟MCU有关。对嵌入式领域而言,软件技能的起码要求是会熟练编写MCU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显然你没理解。都说了,”硬件“涵盖的领域很宽泛,不是都跟MCU有关。对嵌入式领域而言,软 ...

现在懂了,谢谢

网友:
这样说吧....比如说我,我也是做“硬件”的,但是我现在是做高速信号方面的,我只需要管信号出来保证他不会变形不会丢失(也就是信号完整性)其他的和我就没有关系了。。。那我学单片机来干嘛工作又不需要..........但是我还是会....为啥个人兴趣使然而已..........这么说懂了吧.............

网友:
嵌入式硬件相对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但不太有钱途

网友:
软硬不分家啊,童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汽车BCM硬件的,学多了,我感觉不专,最后都是了解,没有深的一个技术

BCM是个典型的控制系统,通过各个接口和外设通信。单片机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你需要知道单片机能实现什么功能就行,然后你给它个接口就不用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