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MC激光雕刻机》三,VLMC激光雕刻机分解---3.3,软件部分

楼主:
3.3,软件部分

简介
        作为一个自动化设备,核心控制部分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决定了设备可以具有的功能,和自动化程度。
GRBL开源控制系统,作为DIY的控制核心,功能是很完善的。GRBL之前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更新,不过最近项目又开始更新了,并且最新版本已经到更新到0.9j版本,当然在本项目开始做的时候还是0.8c版本的,目前GRBL的功能也在不断加强。虽然从版本编制上来看,依然没有进入1.0版本(通常认为1.0版本已经可以大量应用了),其实功能已经很完善,可能是鉴于作者的谨慎态度和对完美的追求吧,所以也不难看出作者的认真和用心,最近GRBL已经支持了使用arduino ide进行编译,也让我们同时看到了作者的决心。相信未来GRBL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3.1 gbrl 固件烧录

        这里我们默认GRBL已经编译成HEX文件了,所以请直接下载下面的软件。

arduino ide 下载 下载任意版本都是可以的(里面包含 arduino uno r3的驱动程序)
arduino uno 固件已经编译为hex文件

grbl固件上传到arduino uno 软件
流程~
一,下载上面的3个软件并且解压;
下面是安装流程;

arduino uno r3 驱动安装

GRBL固件烧录

3.3.2 上位机安装使用

上位机下载
Grbl Controller上位机(开源)+
这个安装和普通软件一样就不介绍安装了。
双击打开软件:

出现下面的提示表示固件烧录成功:

界面:

设置:

官方详细设置:
https://github.com/grbl/grbl/wiki/Configuring-Grbl-v0.8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顶一个

网友A:
其实这个机器只用到两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吧? 另外一个配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机器只用到两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吧? 另外一个配重用的吧?

你的分析是很正确的,其实两个是可以的。当然另外一个也不是配重的,当横向跨距较大的时候双驱可以使横梁在纵向行走时同步性更好,直观的就是刚性更好,就像两只手拿着一根长杆的两端举起比一只手拿着长杆端头举起容易得多,也平稳得多

网友B:
恭喜重新开工 :)

网友C:
这软件肿么全是英文,木有中文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肿么全是英文,木有中文版的么

木有呢,装个词霸什么的吧,好用得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重新开工 :)

重新开始工作量大,这是断点续传~~~~~,

网友A:
我的也准备装机了,这个月底应该能完工,在楼主推荐的淘宝买的激光头,还不错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准备装机了,这个月底应该能完工,在楼主推荐的淘宝买的激光头,还不错 很好用

期待填坑分享,,,,,

网友:
我这段时间也超级忙,零零散散的在弄,等我装机调试的能见人了,就整理一下,开一贴

网友A:
对了 这个电源应该要12V的吧,然后激光模组是5V的 中间应该需要一个降压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这个电源应该要12V的吧,然后激光模组是5V的 中间应该需要一个降压模块吧

直接取模块上的,至少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能不能把0.9j版本编译成hex文件,如果能够介绍编译方法最好,谢谢!

网友:
楼主软件用收费的,我弄不了

网友:
我在本论坛网友xu877507的帖子里知道了轴精度的计算方法。但是根据我以前做3D打印机的经验,应该还需要一个设置一个XYZ各轴行程范围的参数,好比我的打印机能够打印200*200*300体积的东西。请问雕刻机的行程范围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