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S播放音乐只有单声道,何解?

楼主:
平台:TQ2440,外设UDA1341
用ttplayer将mp3转换成wav格式,电脑播放有双声道
用下载到板子里后只有左声道,音乐清晰,右声道一直是沙沙的电流声(和左声道一样大声)

做过如下测试,请熟悉的朋友判断问题出在那:

  • 修改IIS控制器IISMOD寄存器,第5位,默认是低电平左声道,改成高电平左声道
IISMODBitDescription
  Active level of left/right channel    [5] 0 = Low for left channel (High for right channel)
1 = High for left channel (Low for right channel)

再次播放音乐,右声道有声音,左声道电流声。

  • 用示波表测试IIS的左右声道时钟IISLRCLK,时钟正常,幅度0~3.3V,UDA1341也有收到正确的时钟,中间没有断路

是不是对配置的S3C2440或UDA1341的配置不正确,上面的测试结果显示貌似硬件没有问题,都能发声。

莫非是我用CPU查询的方式播放音乐的关系,莫非恰好都在IISLRCLK低电平时候(左声道有效)给IISFIFO寄存器赋值,用DMA会不会解决????

网友A:
如果一种配置仅左声道有声,另一种配置仅右声道有声,说明是配置问题,没有配置成双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种配置仅左声道有声,另一种配置仅右声道有声,说明是配置问题,没有配置成双声道。

现在慢慢改UDA的寄存器,希望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种配置仅左声道有声,另一种配置仅右声道有声,说明是配置问题,没有配置成双声道。

搞不定,UDA1341的技术手册看不到任何分别使能左、右声道的配置,要么全开要么全关,配置音量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不定,UDA1341的技术手册看不到任何分别使能左、右声道的配置,要么全开要么全关,配置音量而已

好好看吧,你既然观察到有左右声道独立可控的现象,必然也存在同时使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吧,你既然观察到有左右声道独立可控的现象,必然也存在同时使能的情况。

那TQ2440开发商给的测试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奇怪的是测试22KHz,2通道,用示波表测得
I2SLRCK= 21.70  KHz
I2SSCLK= 693.2 KHz≈21.70*32
CDCLK= 8.26 ~ 8.34 MHz≈384*21.7Hz
我的程序是
I2SLRCK= 43.94  KHz
I2SSCLK= 1.404 MHz≈43.94*32
CDCLK= 16.70 MHz≈384*43.94

理论上IISCLK=声道数x采样频率x采样位数=2 * 22KHz* 32 = 1.408MHz,我的应该没错。
但我吧IIS频率设置成和官方一样,播放的声音慢了一般,同样单声道

网友:
修改IIS的配置,换成8bit、22Kh的wav文件,可以双通道,但有杂音。
应该是IIS配置问题
继续检查

网友:
正常情况TQ2440播放音乐,示波表检测音频输出DAC信号应该是这样,声音清晰,圆滑

我的代码处理8bit、22KHz,虽然两个声道都有声音,但是输出声音如同爆破音,而且波形诡异错,这的确是DAC信号的输出

网友C:
你可以看下 linux的 ALSA驱动的 教程吧  里面有工具可以分析 你的音频配置是否正常。之前我在调试HDAcodec的问题 ,搞了好久,后来用了里面的调试工具,几下 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 linux的 ALSA驱动的 教程吧  里面有工具可以分析 你的音频配置是否正常。之前我在调试HDAcodec ...

有空就去了解了解,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 linux的 ALSA驱动的 教程吧  里面有工具可以分析 你的音频配置是否正常。之前我在调试HDAcodec ...

不过我现在跑的是裸机

网友D:
你好,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用的是mini2440,就想实现单独声道的播放,请问如何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用的是mini2440,就想实现单独声道的播放,请问如何配置

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配置,配置基本上是从开发板提供商那把【配置代码直接拷贝过来】
只是开发商提供的IIS测试代码里是用DMA送数据
我以前的程序无限循环,向CPU送音频数据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我的音频文件时用TTPlayer从MP3格式转成WAV的。
不知道转码过程有没有错误,当初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