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给我的Win8平板装个标准USB口

楼主:
话说之前买了个Win8 平板,dell venue 8 pro,但是只有一个micro USB口...虽说可以作为host接USB设备,但是总有些不方便

一方面是必须用转接线转成标准USB,再一个就是充电也是这个口,插着充电就不能接USB了

后来搜了一下,发现网上已经有人找到主板上留出来的USB信号线了,而且机身里也有合适的空间加装标准USB母口,于是就打算自己也装一个

说来也巧,其实有这个打算已经好几个月了....合适的USB母口也在淘宝上找到放到购物车里好久了....但是无奈拖延症爆发.....

直到前几天才下决心,拍了,接着就看到这次8月改装的活动,正好一鼓作气改好了来发帖子喽~~

下面就是改装过程了:

首先是打开后盖~~~

幸好之前买过一套拆手机的工具,不然还真不太好对付....其实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具,插到后盖和前面板的缝里转一圈,把一周的卡扣都顶开就好了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啦:

要加装USB座的位置的特写,正好在这里有一个长条形的空腔,不知道是留着做什么用的.....

然后就是要装进去的USB母口了:

特意买了一种没有卷边的,而且引脚是从侧面伸出来的,尽最大努力减小厚度

同时为了进一步减小厚度,我把插座后部那一块扣着上下两层的铁皮也剪掉了

其实本来机身里那一块空腔的底层是贴着一层大概1mm厚的塑料片,我也把USB母口对应位置的区域剪掉了...最后是这个效果:

同时上图中也把机身中框上对应的位置开了槽出来

然后就要对后盖下手啦,这一步迈出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说实话还真有点下不去手啊....

当然,最后还是动手了.....正好用上了N久之前买的小手锯

锯完之后发现....貌似锯多了......但是确实不太好把握,赶紧先把USB口装上再决定截多长下来吧

于是就把处理好的USB口缠上绝缘胶带,放到机身的空腔处,用热熔胶固定后开始往主板上接线

走线如上图。

其实主板上留出了两组USB的 D+、D-,也就是说可以加装两个标准的USB口

不过我感觉加一个就够用了,再说开两个口子也太难看,暂时先就只加一个吧

OK,到这一步就只差把后盖盖上啦,对了,还得把刚才锯出来的口子横着截一刀....

本来已经知道锯多了,所以截的时候就留了几毫米,但是...还是截多了....最终效果如下。。。。。

唉,如果能少锯两下、少截一段就完美了......

不过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办法了,还是赶紧确认USB口能不能用吧

由于是标准USB口,所以我可以这么插:

可以这么插:

还可以这么插:

嗯,至少已经可以用了

这下以后带板子出去就可以少带一根OTG线啦,U盘、键鼠什么的也是想用就用啦~~~

总的来说这次改装算是成功了,虽然开口略大了一点,但是还在接受范围内

嗯,就这样吧~

网友A:
不用锯子用刀片更好控制精度,先画好线在下手,一般就不会多切掉了。

用热熔胶固定,时间长了可能会不牢。

DELL的做工还是不错,就是现在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锯子用刀片更好控制精度,先画好线在下手,一般就不会多切掉了。

用热熔胶固定,时间长了可能会不牢 ...

倒不是精度的问题,就是量错了....没有办法精确的量出来,只能凭感觉估算
而且后盖塑料比较硬,刀片搞不动.....
其实里面基本上是不需要固定的,本身后盖上有一排支撑柱,把两个相邻的各切去一半就正好把座子卡在中间,后面直接顶在电池上,前面其实在中框上是留了0.5mm的外框,所以插拔都有受力的地方,热熔胶只是备用,基本上不受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不是精度的问题,就是量错了....没有办法精确的量出来,只能凭感觉估算
而且后盖塑料比较硬,刀片搞不 ...

有支撑的位置,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C:
这平板也是蛮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平板也是蛮厚的

9mm,很厚吗?多少才算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mm,很厚吗?多少才算薄的....

装下一个USB加上 上下盖才9mm 看来我想多了

网友D:
平板用u口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吧,毕竟在外边挂个u盘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板用u口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吧,毕竟在外边挂个u盘不太方便

也就是应急用一下,还可以临时接上无线键鼠,需要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网友:
昨天看来看去还是不对劲,于是又把锯下来那一块剪了一块下来,打磨了一下贴在了露出来的USB口上

结果就如下图了

虽说还是算不上完美,不过至少比之前好点了

至少是尽力了....

网友:
用着方便才是最重要的,难看一点也无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