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 R7FC08096 不能使用自动代码生成工具的问题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 R7FC08096 不能使用自动代码生成工具的问题

怎么办?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写的。上面写了R7FC08096不能用自动代码生成器,其他RL78很多可以。

汗,没仔细看,还以为可以呢。。。。

网友B:
看下这个帖子是不是没设置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5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帖子是不是没设置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558

那是我写的。上面写了R7FC08096不能用自动代码生成器,其他RL78很多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代码生成呢

网友:
我现在软件升级一下看看。不是一定要自动生成代码,是想知道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网友:
官方还没有搞出来。

网友:
升级用了一晚上,还搞出新的问题来。

网友:
只好又回到V20200版本。

网友C:
为了支持这,重装了好多次,重启好多次,后来才知道不支持,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支持这,重装了好多次,重启好多次,后来才知道不支持,晕死

网友C:
你不去写点瑞萨的教程,在这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去写点瑞萨的教程,在这干嘛呢

坐等别人来写,我来学。。。最近太忙。

网友D:
推荐一下这方面的的帖子,好用的话,告诉大家
R7F0C802x Easy Start -- code generator编写闪灯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004-1-1.html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R7F0C80212套件试用之开发环境搭建2---代码自动生成工具code generator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020-1-1.html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下这方面的的帖子,好用的话,告诉大家
R7F0C802x Easy Start -- code generator编写闪灯 ...

R7F0C802x 好用  R7F08096不好用。要有瑞萨的技术支持能告诉我们一下多好。

网友:
nmg提示瑞萨官方回复:目前Code Generator不支持809这个芯片
有个简单的变通办法可以参考下,就是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RL78/G10中的一款(809和G10同内核),Code Generator是支持G10的,参考下生成的G10代码去编写809代码        所以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