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个最小的系统

楼主:
切记!!是最小的,比如只接受一个传感器的信号,然后存起来,在电脑上以后可以读出的来,求介绍~~~有吗??最近貌似问题太多,大神求脸熟,求帮助~~~我也会多多分享的哈

网友A:
那你要说清楚是什么传感器,采样周期多少、数据量多少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说清楚是什么传感器,采样周期多少、数据量多少等等。

这个数据量我呢可以自己设定可以很小几乎就是一位数,或者一串(短)很简单的的数字,这个传感器的话可能是霍尔,也有可能是5.9的发射和接收模块一般支持一些常用的传感器加就差不多。。。采样周期可长~其实我这采样完全可以不关心内容只关心有无~~~就是一位1 有 0 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量我呢可以自己设定可以很小几乎就是一位数,或者一串(短)很简单的的数字,这个传感器的话可能 ...

那样的话,任何带串口的MCU都可以用,你熟悉什么用什么,就一片MCU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任何带串口的MCU都可以用,你熟悉什么用什么,就一片MCU即可。

嗯好的  3Q

网友C:
建议楼主用带ad的51单片机、msp430或者stm32这类比较常见的mcu,资料也多,容易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用带ad的51单片机、msp430或者stm32这类比较常见的mcu,资料也多,容易自学

好的

网友D:
楼主目的性很强,建议就根据这个项目任务去学习,通常会事半功倍的。
第一步,了解单片机的最基本的输入输出功能,这个基本功一定要扎实,没有捷径可走。
第二步,了解单片机如何获取传感器数据,这个可以抄别人的代码改一下,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深入研究各种通讯方式,一般了解就好。
第三步,了解电脑如何读取单片机数据,这个花费的时间不会很多,先串口,后写上位机。
项目完成了,基本上就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目的性很强,建议就根据这个项目任务去学习,通常会事半功倍的。
第一步,了解单片机的最基本的输入输 ...

是啊,可是这个项目外界干扰太多了,头疼ing

网友:
别怕,现在就动工,逢山过山逢海过海。

网友:
正如前面所言,找个你熟悉的,或者常用的单片机,读传感器数据,串口发送应该都不难。根据例程改就行。看看都是些什么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