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组~在线等

楼主:
大家好~  我是刚学51的小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制作一个类似于比赛用的秒表的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我想加上 30S 60S 停止功能,也就是说时间记到30S(60S)时再计入一个数就停止,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写程序能通过按键进入模式选择模式(选择正常计时计数,30S计时,60S计数这三个模式)

网友A:
加入一个变量判断状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入一个变量判断状态就可以。

能加你Q么  帖子发程序 图片 不方便  小弟在线急等 657836558  谢谢

网友:
你有3個模式選擇, 所以要(設置FLAG)判斷模式再判斷狀態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粗暴的:按键中断里关闭定时器-重新初始化-开启定时器

网友:
另外用一个数码管,显示当前模式。可以通过读按键,进行模式切换。判断好按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