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来围观小弟的奇怪事件

楼主:
我的CC2530的开发板下载了写好的程序,程序很简单,就是终端节点向协调器发送一个数据,然后驱动连在协调器上的继电器开关,可是我发现为什么终端节点必须插上smartrf04eb仿真器才能向协调器发送数据呢?

网友:
难道是供电。。

网友A:
不是供电,我的开发板接了电源,不接调试器就不能发送,接了调试器才能发送,而且奇怪的是调试器如果另一端不管有没有接usb都可以发送,反正调试器一定要跟板子相连才能发送,什么鬼?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开发板上的复位电路,看一下在不接仿真器时2530的复位管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仿真器没有插的时候,单片机的某个引脚状态不对。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供电,我的开发板接了电源,不接调试器就不能发送,接了调试器才能发送,而且奇怪的是调试器如果另一 ...

我记得我又一次也遇到类似情况,后来我还发现,不接调试器也行,接了调试器的排线就可以,但是把线拔 了就不行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