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仿真器刷指定的固件时,出现can not open virtual uart com driver

楼主:
给仿真器刷指定的固件时,出现can not open virtual uart com driver

网友A:
换台电脑/端口吧。要不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或者驱动不对。

网友:
像是被占用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端口吧。要不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或者驱动不对。

楼上有驱动没,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