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g的用法

楼主:
1)安装软件
命令行:dpkg -i <.deb file name>
示例:dpkg -i avg71flm_r28-1_i386.deb
2)安装一个目录下面所有的软件包
命令行:dpkg -R
示例:dpkg -R /usr/local/src
3)释放软件包,但是不进行配置
命令行:dpkg –-unpack package_file 如果和-R一起使用,参数可以是一个目录
示例:dpkg –-unpack avg71flm_r28-1_i386.deb
4)重新配置和释放软件包
命令行:dpkg –configure package_file
如果和-a一起使用,将配置所有没有配置的软件包
示例:dpkg –configure avg71flm_r28-1_i386.deb
5)删除软件包(保留其配置信息)
命令行:dpkg -r
示例:dpkg -r avg71flm
6)替代软件包的信息
命令行:dpkg –update-avail
7)合并软件包信息
dpkg –merge-avail
8)从软件包里面读取软件的信息
命令行:dpkg -A package_file
9)删除一个包(包括配置信息)
命令行:dpkg -P
10)丢失所有的Uninstall的软件包信息
命令行:dpkg –forget-old-unavail
11)删除软件包的Avaliable信息
命令行:dpkg –clear-avail
12)查找只有部分安装的软件包信息
命令行:dpkg -C
13)比较同一个包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
命令行:dpkg –compare-versions ver1 op ver2
14)显示帮助信息
命令行:dpkg –help
15)显示dpkg的Licence
命令行:dpkg –licence (or) dpkg –license
16)显示dpkg的版本号
命令行:dpkg --version
17)建立一个deb文件
命令行:dpkg -b directory [filename]
18)显示一个Deb文件的目录
命令行:dpkg -c filename
19)显示一个Deb的说明
命令行:dpkg -I filename [control-file]
20)搜索Deb包
命令行:dpkg -l package-name-pattern
示例:dpkg -I vim
21)显示所有已经安装的Deb包,同时显示版本号以及简短说明
命令行:dpkg -l
22)报告指定包的状态信息
命令行:dpkg -s package-name
示例:dpkg -s ssh
23)显示一个包安装到系统里面的文件目录信息
命令行:dpkg -L package-Name
示例:dpkg -L apache2
24)搜索指定包里面的文件(模糊查询)
命令行:dpkg -S filename-search-pattern
25)显示包的具体信息
命令行:dpkg -p package-name
示例:dpkg -p cacti

网友:
这个不错,,,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