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管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电阻二极管稳压管的作用!!

网友:
图画错了。
既然是错的,不必分析。
画正确再来。

网友:
目测稳压管画反了

网友:
稳压管 D21 极性画反了,Q1 源极应该接地的,D2 居然也不完整。。。
Ps. 二楼大神说的比较直接,但是很有道理,你的问题都有‘问题’的让别人怎么回答!

一般来说,D1给栅极电容提供了快速放电的通路,目的是为了mos快速关断
D21将栅极电压限制在特定区间,防止。。。
R2 给栅极一个下拉,防止。。。

说说你的理解吧

网友:
D21稳压管画反方向。因为R2主要作用是防止静电损坏MOS,
D21起保护MOS管栅极的作用
D2主要是防止反向击穿,瞬间反向电流时泄放,保护MOS管的。
D1也是限制驱动电流的作用,因为R1是MOS管的驱动电阻。

网友:
我是菜鸟,刚开始进入这方面的! 这是一个桥臂的图,主要想知道各部分的作用,应该怎样选择其大小!  谢谢1

网友:
R1,R7是mos管的驱动电阻,关系比较慢的开关速度,对EMI有好处,一般10欧到几十欧就行。
R2,R3作用已经说过,一般在K级以上,往往10K,20K也比较多,这里取值一个10K--200K,当然最好参照典型电路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