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打开总是最小化状态

楼主:
AD打开后总是最小化状态,无法最大化,无法查看文件,那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碰到过,百度一方法你可以试试,右键图标-属性-快捷方式-运行方式,选择常规窗口

网友:
试试再说,View---Desktop Layouts------Default
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
请您发帖的时候配合截图说明,这样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给 您支招解决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