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LCD屏的选择真纠结

楼主:
如题,做QT图形界面,用的是TX2440A的开发板,开发板自带的是3.5寸的屏,但是因为屏太小,不够装下做的界面,所以想要弄一块7寸的屏。去天祥的官网查了下,上面说的是用的是群创的7寸的电阻屏,但是只是有个屏而已,对于开发板上的接口来说,并不对应,需要进行转接。而且接口数,淘宝上有的是34个有的是40个,傻傻分不清楚(对于没有换过屏的小白来说,这就是个关系到能不能用的大问题)。

附上开发板的7寸的LCD屏的原理图和天祥官网的7寸屏的截图

官网上7寸屏的样子

官网上7寸屏的样子

开发板上的屏幕的接口

开发板上的屏幕的接口

屏幕和开发板的连接方式

屏幕和开发板的连接方式

7 inch LCD Module.pdf

开发板上的7寸屏的原理图

网友A:
接口的定义是啥,贴出来瞧瞧。
主控板的LCD接口

两个屏的接口,有很多PIN都只是NULL而已

话说LCD的接口引脚数一般都是18 20 40,搞出个34,也真是够奇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的定义是啥,贴出来瞧瞧。
主控板的LCD接口

两个屏的接口,有很多PIN都只是NULL而已

话说LCD的 ...

就是这个样子的

底板上的LCD接口定义

底板上的LCD接口定义

X宝上的微雪的截图

X宝上的微雪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的定义是啥,贴出来瞧瞧。
主控板的LCD接口

两个屏的接口,有很多PIN都只是NULL而已

话说LCD的 ...

还有,电阻屏和电容屏的接口数目和定义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你的思路有问题吧

能不能装下你的界面,是和你设计的界面的分辨率有关系
而不是单纯3.5寸和7寸屏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吧

能不能装下你的界面,是和你设计的界面的分辨率有关系
而不是单纯3.5寸和7寸屏的关系

84,他说的真的有道理的。
太小了,显示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吧

能不能装下你的界面,是和你设计的界面的分辨率有关系
而不是单纯3.5寸和7寸屏的关系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用QT做界面的时候,设置了界面的大小,但是由于屏幕是320*240的(3.5寸),最后显示在上面的某些部分就被压缩变小了,所以想换个7寸的(800*480)。最前面的说法是不严谨,确实是我的问题。大家理解了意思就好了

网友:
7寸屏好几百块

网友C:
换屏主要看接口是RGB的么?
还有就是背光是不是一样。
最关键还是看时序,建议楼主网上找下看看别人2440都用啥7寸屏幕,你就买那个就是了,接口顺序不对的话就自己做个转接板,这样驱动啥都是现成的,开发起来也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主要看接口是RGB的么?
还有就是背光是不是一样。
最关键还是看时序,建议楼主网上找下看看别人2440 ...

目测我找到了,天嵌的那个屏的接口和我的底板的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有钱就买买买,看中就买,不用给老师省。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