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设计小分队征集中

楼主:
队名(振奋士气的): Embrace TECH
项目名称: 多功能测量仪器
所要实现功能描述: 用STM32F7实现如下测量仪器:
1.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压,电容,电感值)
2.示波器(能够接收-10v~+10v电压输入,采样率2M)
3.函数信号发生器(0~5v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噪声波)(时间估计不够,比赛后将继续完成)
4.计数器(上升沿,下降沿,双沿)
5.逻辑分析仪(时间估计不够,功能没有用FPGA强大,但基本的协议应该能分析)
6.音频分析仪(时间估计不够,比赛后将继续完成)
其它测量功能后续可以通过扩展底板继续支持
~~~~~~~~~~~~~~~~~~~~~~~~~~~~~~~
利用STM32F7的优势,在屏幕上实现所有操作,无需额外按钮。通过USB或无线模块与上位机通信,实现测量数据的发送。采用内部的DSP指令集完成信号的处理过程。
时间安排/项目实施细则: 9/21-9/30 实现测量原理的整理与PCB的绘制
10/1-10/31 PCB的调试,操作系统的移植与整体界面编写
11/1-12/10 各个功能模块的编写与测试
12/1-12/21 系统整合与文档编写
代表创意的图片(用于项目展示用,好的图片会吸引更多人关注):

【F7开发板英雄帖】---OPEN Embrace多功能工程师助理

         另外,本项目拟成为一个长期项目,在项目初期将会发布一个DEMO,实现直接用板载器件完成基本功能,便于组员实现分配的任务(如AD功能便于组员完成示波器界面编写等等)。在信号调理PCB板设计定型后,将会分配给每个组员一块,多余PCB将会免费发送给论坛网友。PCB上的器件尽量会选择能够申请到样品的,或者常用器件,便于大家购买!
由于时间有限,所以在比赛器件不可能实现全部功能,在比赛期间争取实现
    万用表、计数器、示波器等基本功能

        比赛结束后将会继续完成剩余功能。因此后期将会不定时更新固件,使得手上的STM32 F7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工程师测量仪器,用于平时开发。
       项目开发经费将用于PCB打样和不能申请样片的芯片购买上,预计PCB打样需要300元左右(无法保证一版成功),购买器件300-500,除去论坛赞助的费用外,余下费用我个人承担。
       个人认为,F7应该定义为一个微处理器而不是微控制器,所以本项目的大部分时间要花在信号处理上,如FFT计算,频率计算,音频分析等等。这些用M3,M4都实现起来都很吃力,用M7应该可行。

加入这个项目你可以得到:

示波器PCB子板一块(带宽暂定为60M)
万用表PCB子板一块(带电阻,电容,电压测试功能)
免费的固件更新
示波器上位机软件(PC端)

板载元器件尽量选择能够申请样品的,实在不能申请到样品的,可以采取统一购买的方式,发送给大家。

请跟帖网友明确表示“我要支持”,还是“我要参与”,以便最终的统计数据明确,决定创意能否入围,如无明确表示,将视为无效跟帖。
注:“我要参与”的网友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项目经历等),有助于最终的评选。
大赛交流群号:368820438

网友:
我要参与

网友:
带宽多少呀??

网友:
我要支持
有以太网啊,网络测量仪怎样?
弱弱地问一下,我要参与,行不?

网友A:
我要参与,并给出如下几个建议:
1、功能大多,安装时间安排估计时间不够。
2、可以增加一路电流测量,用于测量电力的一些相关测量。
3、对于高速功能,如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音频分析仪建议用FPGA处理,当然会复查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支持
有以太网啊,网络测量仪怎样?
弱弱地问一下,我要参与,行不?

网络测试考虑用WIFI啊,如果用以太网那为啥不用USB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要参与,并给出如下几个建议:
1、功能大多,安装时间安排估计时间不够。
2、可以增加一路电流测量,用 ...

对的,时间是个问题,如果要做得好的话,3个月搞个示波器就差不多了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函数发生器的话当然用FPGA更好,但那样感觉就不要F7了啊。其实平时玩玩单片机的话2M之内的采样率也差不多,或者考虑在PCB上设计一个高速AD+FIF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测试考虑用WIFI啊,如果用以太网那为啥不用USB呢?

wifi也行啊
不过如果网络环境变了,ssid和密码需要重新设置
F7上还得再设计个UI
有线多好,一个DHCP全部搞定

网友:
我要参与
     我用f103做过一款控制手柄的开发,带3.5寸LCD,用F407做过一块小型机器人的主控板,用altium designer画过多块PCB, 但没画过高频板,  目前正在学习xilinx的FPGA 。  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时间是个问题,如果要做得好的话,3个月搞个示波器就差不多了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函数发生器 ...

FPGA不需要做太多的事,就采数据用的,这样F7还是需要做很多的数据处理的,当然玩玩2M的是可以的。
其实AD+FIFO这个方案是比较合适只玩F7的。

网友:
我要支持  下面2个功能实用 支持开发
1.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压,电容,电感值)
2.示波器(能够接收-10v~+10v电压输入,采样率2M)

网友:
我要参与,对TI的CC3200无线wifi有一定了解,对STM32的F051 F103 F401有一定编程基础,

网友:
我要参与,楼主欢迎么?
先从一个主要功能开始做吧,功能太多时间不够

网友:
我要参与
要实现的功能过多,最好挑主要的一两个功能细化一下。如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可参与信号调理电路设计;用STM32F1做过电力设备在线监测系统,监测微弱漏电流信号及环境温湿度;不过没跑过os,可参与程序设计,并学习下os移植。

网友:
我要参与,会STM32的东西,时间很多,希望多学点东西!

网友:
我要参与, STM32和FPGA软硬件方面都可以支持。

网友:
我要支持!虽然很想参与,但是由于工作原因吧,好久不能上网,然后能够放假10天。所以就只好支持版主啦

网友D:
这个有戏,我愿意参加,4.3寸屏有点小到时候可以扩展个7寸屏,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戏,我愿意参加,4.3寸屏有点小到时候可以扩展个7寸屏,支持

4.3寸应该差不多,项目的图片就是我用3.2寸屏做的,还可以,就是操作的时候要用触摸笔,用手指容易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寸应该差不多,项目的图片就是我用3.2寸屏做的,还可以,就是操作的时候要用触摸笔,用手指容易误点!

带我个呗,最好能加个FPGA上去,做个7寸的手持触摸检测仪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