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DCO设置

楼主:
msp430f169没有外部晶振,怎么设置DCO到8M的频率

网友:
没有外部的晶振,要想靠内部的晶振起振,那么您要看内部的晶振是多少,这个应该是有内部block,这个您仔细查看咯

网友:
把手册里的那个时钟模块那个图贴出来,瞬间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