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终于找到例程了,顺利运行!

楼主:
RENESAS的芯片是第一次接触,一路慢慢摸索啊,鉴于光盘里的除了IDE就是仿真器的驱动,这两个都安装了,然后果断上官网找例程,折腾了半天就找到点芯片的数据手册。真是有喜有泪啊,高兴的是中英文的资料都有,让人想哭的是啥例程资料都没找到。

看了这两天有的坛友分享的资料才知道原来还得更新固件。一直以为不过是个仿真器而已,更不更新都无所谓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果断更新吧。

按照光盘中文档说明,点击这软件

选中如图所示文档

固件更新成功后如图所示

给IDE添加R7F0C80x系列支持,官方下载r7f0c809_dif中Device_Custom拷贝到..\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目录下,

这里不得不说真的有点麻烦,可以向其他家学嘛都集成好了,像我们这种刚接触的,如果不是看到坛友的分享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

由于例程还是没找到啦,直接下载了个坛友分享的

打开工程提示错误如上,果断是r7f0c809_dif没解压引起的,解压

终于可以打开工程了,看到代码真是热泪盈眶啊

硬件连接连接方式如图

直接截图啦,这里可以看仿真器手册及板子原理图得出

点击F6,编译程序并下载到板子中,同时进入仿真调试界面

此时点击F5,程序开始运行,板子上数码管被点亮,EZ-CUBE红灯变为绿灯

下面就开始研究程序啦,

官网这例程实际效果其实感觉蛮奇怪的

要求是如上表

但实际效果,

K1,K2,K3,K4作用都没体现,

K1就是数码管数字闪下而已,

K5就在0000,4321,8765,9999四个数字之间切换而已,K6的作用也就是清0000貌似都不大对。

具体原因是引脚定义不对,源代码是直接官网下的,并不是只针对这板子的,所以引脚得修改

网友A:
对的,那个例程是别的板子,确认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那个例程是别的板子,确认过

这板子专属的例程找到没?我现在都是在官网找例程然后改成自己板子的

网友:
我最后用 CS+
cubesuite++ 不是CD 吧?、是网上下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专属的例程找到没?我现在都是在官网找例程然后改成自己板子的

没啊,我也头疼,文件封装的让人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后用 CS+
cubesuite++ 不是CD 吧?、是网上下载的吗

这不就是你说的CS+么?
我是在光盘里找到的

网友D:
光盘资料能分享给我吗? 我这里找好久IDE斗殴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盘资料能分享给我吗? 我这里找好久IDE斗殴没有找到。。谢谢

建议不要用光盘的CS 2.01,可以在网站上下载个CS 2.02,这个支持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光盘资料能分享给我吗? 我这里找好久IDE斗殴没有找到。。谢谢

我晚上把那软件上传下,分享下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晚上把那软件上传下,分享下链接

这边解决了  校园网络的问题,进他官网的登录各种限制。现在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