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块TM4c123的开发板,用IAR开发的工程,用download and debug方法程序运行正常,但如果用download下载程序后再复位运行,就没有任何结果了,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A:
是不是你下载到ram里了??

网友B:
在这里您说的“如果用download下载程序后再复位运行”,是download后手动按键复位吧?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您说的“如果用download下载程序后再复位运行”,是download后手动按键复位吧?还是?

是手动复位,或者关闭电源重新上电,都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下载到ram里了??

提示是下载到flash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手动复位,或者关闭电源重新上电,都不运行

我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版本的IAR,我的iar中只有两个选项Download and Debug,和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你如果程序有变化且选择这个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当然会出现您的“没有任何结果”的现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版本的IAR,我的iar中只有两个选项Download and Debug,和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 ...

我用的版本里(6.60)有download->download active application一项,是下载到flash中了。

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了,用板子例程里的串口初始化程序替换了我自己编写的串口程序,例程里有几个函数前面附带了ROM_,函数名是一样的,再编译下载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仍然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版本里(6.60)有download->download active application一项,是下载到flash中了。

这个问题我 ...

原来是这样,话说前面带ROM_ 的函数是固化在ROM的AP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