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活动的一些讨论

楼主:
论坛最近活动不少,形式也蛮多的,昨天的F7让多少人流口水了。

首先对活动提两个建议
1)是否可以考虑收取押金,保证活动/项目质量,完成退还押金,没有完成退还板子后退还押金或者押金用于购买板子,押金多少论坛自己定吧,合理一些,大家都乐意。
2)是否考虑术业有专攻,F7的板载的硬件资源难道还少吗,硅麦、以太网、TFT、音频、SDRAM。。太多了。
要扩展硬件的建议组队的把握好,把硬件做好规划好,软件上仅仅实现一些驱动即可,怎么算是做好呢,性价比好点,大家感兴趣的扩展板,可参考一些arduino的扩展板或者树莓派的。
不做硬件的利用板载的硬件足够了,随便哪一个都能玩的很炫很cool,也很有价值,F7的音频处理能力怎么样,太强了,能做啥呢,太多了。板载硅麦能做啥呢,也不少,语音识别。以太网能做啥呢,太多了,实时以太网powerlink/modbus tcp。TFT能做啥呢,太多了,能规划一个轻量级别的组态软件呢,多么有意思的事情。SDRAM大内存能做啥呢,能跑很多在其他mcu上不能移植的开源代码了,太好了。
3)F7的"先进"构建学习呢,现在关心构架的人不多,ART加速,L1缓存,分散SRAM,乱序。。。深入学习,我看到了一些兴奋的东西。。。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在干嘛呢。。。为嘛我看到的很多项目可以不用F7呢,ST的F7怎么定位的呢,针对物联网、工业高性能、音频、数字处理?
不太清楚,大家在这个帖子中讨论一下吧,说点自己的想法,别想着搞些什么串口啊给什么gprs发指令啊,51不行呢,这种太多了。

不针对大家的项目,仅仅是为了EE的活动,活动得有质量,相信这个活动感兴趣的人特别的多。EE的姿态可以高一些。

网友:
曲高和寡

网友A:
有道理,谢谢@lyzhangxiang
这次形式,是EE的一个新的尝试,一方面希望有经验的人能积极带头组队,做出好玩且有价值的设计;一方面希望想要学习的人能有所收获。
希望大家在 发布创意和 参加意愿时,先对板子的功能仔细理解,消化吸收。通过这次活动,尽可能多的涨姿势。

网友B:
因为对F7的资源都不深了解,
所以比较建议,是否能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做的项目要用到什么资源。
这样更利于选择项目,制作项目。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尽量多用板子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有DSP指令集,那就尽量用到。不要用M7来做M3的事情。
外设堆叠用51就行了,没必要用M7,在嵌入式行业硬件是基础,软件才是灵魂!

是不是活动可以分为几期,比如第一期做评选出几个完成好的队伍,继续赞助做第二期,然后再有第三期。

还有就是论坛项目是不是考虑下实用性?这样大家做完了也能用啊。

网友:
1 赞同收押金
2 个人对外设无感
3 建议将板子分配给能深入内核研究的网友

网友B:
1.个人感觉免费发板子组队这种模式不太好,很难把握住队友的热衷程度,而且很不好配合
最好还和以前一样,优惠买板子,然后自己发对内核的一些学习。
因为毕竟这个是推广单片机的活动。
2.做太多的驱动外围的外设没什么卵用,毕竟是去研究单片机。选择项目一般都会加一些外置的东西,重心就偏移了。
3.官方应该要求推荐一些项目,或者限定下需要用到什么内核资源

网友D:
赞同楼主大部分观点,可是...
为什么这么B4外设堆叠呢,SOC芯片本身不就是在堆叠外设吗?虽然很多只是给出了各种接口。
GPS+9轴传感器,确实51就够了,但是要做到功耗降低5倍,PNI可是从87年开始。累积了近30年的算法,最近才解决。
把51或者最近的C809丢到性能油锅去榨成渣,估计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功耗务
F7性能比较好,并不意味这块U得去掺和高深的曲目
可能大神们都倾向看上去高大上、白富美的项目
个人倒挺喜欢搭配一下外设,做些奇怪功能的小玩意儿,乐在其中
VoIP、H.248之类的东西,有多远闪多远,还想保住50岁以前不秃顶
可能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吧

说说个人的一点愚见吧(以下建议仅适用于比较流弊的板卡资源)
1、关于论坛网友组队模式。个人觉得值得商榷,随意组合的话,队员水平参差不齐,打酱油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互相比较了解熟悉的除外。如果需要组队的话,最好还是考虑术业专攻问题,毕竟用F7真的做出一些流弊项目,对参与者各领域的要求都不低。人员搭配不好,摸鱼的多了,水自然就浑了。
2、关于押金问题。个人是比较赞成的,有心参加且最后完成情况不错还能退回,何乐不为?
3、关于内核研究。本人业余菜鸟,没心情也没兴趣研究这些,能把资源充分适当地利用起来就ok。需要的时候了解一下,便于进一步使用。厂家推广芯片,重在用而不是学,看这几年的趋势,厂家越来越不希望客户对芯片了解太过深入。这方面窃以为不必深究。
4、关于项目的选取。个人觉得,这个是论坛需要认真考虑的,特别是一些会有长期操作可能性的,可以支持一下。举个栗子,狗莫的商业机刻雕(此处若敏感,请管管任意编辑),虽然烂尾了,也是轰轰烈烈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记错的话,当时也是自发组织搞起的。论坛借这次机会培养几个类似项目,也算可持续发展。对于项目的深度,不能仅凭简单的描述就加以判断,尽可能组织各领域的流弊高手瞧瞧,再结合核心器件的特性加以筛选。

胡乱喷了几句,各位表打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赞同楼主大部分观点,可是...
为什么这么B4外设堆叠呢,SOC芯片本身不就是在堆叠外设吗?虽然很多只是给出 ...

GPS+9轴传感器,确实51就够了,但是要做到功耗降低5倍,PNI可是从87年开始。累积了近30年的算法,最近才解决。
这个例子不太适合,PNI那个算是软广告么。。我看着像,还神奇算法,
mems室内定位这玩意去年开始接触,目前也凑合能用,用心的话没那么复杂,就点点数据而已
F7也不适合这个应用吧,吹牛的东西而已,功耗低+性能强。。。做不到,算法仅仅是一种途径
PNI 物理rooted算法 异步算法架构。。。这种文字也就国人会写出来
F7板载的硅麦也是mems梯队的,可以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PS+9轴传感器,确实51就够了,但是要做到功耗降低5倍,PNI可是从87年开始。累积了近30年的算法,最近才 ...

是不是软文、有没有可信度不知道,只是觉得结合惯性器件用算法去弥补GPS功耗的缺陷(据说对搜星时间间隔有大幅优化),这个想法本身就值得一试。至于这个想法配不配用F7去实现,个人觉得吧,毕竟这种针对性比较强的算法,在实现并优化之前,谁都不能担保确定它的硬件资源消耗情况,除非先仿真到吐血。
提到这个例子只是想说,堆叠无罪,思想至上。
呃,太高深了,我还是去做充电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软文、有没有可信度不知道,只是觉得结合惯性器件用算法去弥补GPS功耗的缺陷(据说对搜星时间间隔有 ...

是啊  前期资源足够多就好了,算法都是科班出身的专长 。
玩不转,matlab都不会用。。仅仅做点简单的数据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前期资源足够多就好了,算法都是科班出身的专长 。
玩不转,matlab都不会用。。仅仅做点简单的数 ...

大神太谦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谢谢@lyzhangxiang
这次形式,是EE的一个新的尝试,一方面希望有经验的人能积极带头组队,做出好 ...

能学到东西很重要

网友:
组队貌似是EE最近的一个新活动形式,前面还有CC2650。新的活动方式出来,自然会有写想的不周全的,但是不尝试,不讨论,永远都会原地踏步。以论坛方式组队,很多都是异地合作,如何提高效率,也许活动完成知道才知道啊

网友:
基本赞同楼主的观点
可能想要100%发挥芯片的性能总是攻城狮的梦想吧?
什么? 你用coetex a9来做流水灯?
不过玩起来也有另一种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对F7的资源都不深了解,
所以比较建议,是否能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做的项目要用到什么资源。
这样更利 ...

大家可以查看 大赛资料页面: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08_STM32F746/board.html

根据官网介绍的性能,决定用到哪些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尽量多用板子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有DSP指令集,那就尽量用到。不要用M7来做M3的事情。
外设堆叠 ...

在评奖规则里,有实用性要求: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08_STM32F746/activit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赞同收押金
2 个人对外设无感
3 建议将板子分配给能深入内核研究的网友

押金的事情,因为活动开始时没提,所以我们下次活动中会考虑。

我们会根据大家跟帖的内容,争取尽量将板子发送到真正用到它的人的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个人感觉免费发板子组队这种模式不太好,很难把握住队友的热衷程度,而且很不好配合
最好还和以前一样, ...

好  谢谢您的建议,我们在下次活动中会考虑。

本次活动,我们将请论坛对ST熟悉的朋友多发一些帖,给大家一些方向上的建议。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