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之Code Generator折腾总结

楼主:
听说瑞萨的开发环境支持Code Generator这一功能,听上去和ccs的Grace类似,貌似挺方便的,在没拿到开发板之前就安装了下编辑环境,CubeSuite+,开始随便选了一个片子,结果没有出现

于是百度了下,说是要打开设置,就操作了一下:

把前三项打钩

OK,代码生成部分就出来了

(中间一大段怎么添加器件R7F0C809的过程省略,论坛有帖子)

然后发现R7F0C809的工程居然没有Code Generator这一项

于是就把以前的设置重新来了一遍,还是没有

又是一大段百度,看到了这个帖子“ CubeSuite+让Code Generator真正回归 ”里面说了三种方法:

方法一,在确保CubeSuite+安装正确的情况下,去瑞萨官网找一个R7F0C80212的例程,打开后可以看到Code Generator工具包含其中,那你可以在这个例程的工程下开发自己的程序。

方法二,用其他型号的MCU创建工程,在确定有Code Generator工具后,再把此工程的MCU改为R7F0C80212。

方法三,此方法是治本的方法,就是去瑞萨官网下载CubeSuitePlus_Code_Generator_for_RL78_78K__V20400软件工具,安装后Code Generator就可重生。

一个一个试,结果是:

方法一的例程在R7F0C809上不存在;

方法二失败:

还有方法三,就去官网下载了安装

完了之后居然还是没有!!没有!!没有!!

好吧,再想办法,升级

在线升级的网速就不吐槽了,整整一下午才搞定,先不说Code Generator了,升级到CS+后居然bug的器件里没有R7F0C809了(此处继续省略一大堆折腾添加器件,太复杂)

在搞定器件支持之后,又把以前的过程机械重复了一遍,无果!!不支持!!!!!!在群里和大家讨论了下,放弃耗时一天半

网友A:
各位不要忙活Code Generator了,目前Code Generator不支持809这个芯片,踏踏实实写代码吧。
有个简单的变通办法可以参考下,就是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RL78/G10中的一款(809和G10同内核),Code Generator是支持G10的,参考下生成的G10代码去编写809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喂!楼主,难道你这折腾了一天多的总结就是搞不定吗!!??

不然嘞。。。。。。

网友:
搞出来没有?

失恋中。。。

网友C:
折腾,楼主和我一样。折腾。

网友B:
喂!楼主,难道你这折腾了一天多的总结就是搞不定吗!!??

网友:
不要放弃啊!楼主,我还等着你折腾出来,好让小伙伴们少走弯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楼主和我一样。折腾。

你也去写吧

网友:
R7F0C809是不支持CG功能的,支持CG功能的仅是一部分。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 ... ance/cg_p/index.jsp

网友:
R7F0C809是不支持CG的。支持CG功能的仅是一部分芯片。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 ... ance/cg_p/index.jsp
同系列的R7F0C801-R7F0C805是有AP4(AP4 for RL78_EC V1.00.00)的,但现在V1.0 版本还不支持8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不要忙活Code Generator了,目前Code Generator不支持809这个芯片,踏踏实实写代码吧。
有个简单的变 ...

这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不要忙活Code Generator了,目前Code Generator不支持809这个芯片,踏踏实实写代码吧。
有个简单的变 ...

这方法确实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R7F0C809是不支持CG功能的,支持CG功能的仅是一部分。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ools/coding_tools/ ...

这个表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不要忙活Code Generator了,目前Code Generator不支持809这个芯片,踏踏实实写代码吧。
有个简单的变 ...

好人啊!感谢提醒,差点又要去折腾一番了!

网友:
也不支持85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