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串口显示G2553的片上温度的值,但是下面的程序不成功

楼主:
应该是第三个while(1)循环的部分不对,请问一下应该怎么写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sp430g2553.h"
/*
* ======== Grace related declaration ========
*/
extern void CSL_init(void);
char mystring[50] = "300 my test program!\r\n";
void ADC10_init(void);

void myputs(char * string);
/*
*  ======== delay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_delay)
{
    unsigned int i,j,k,a;
    for(i = 0; i < time_delay; i++)
    {
            for(j = 0; j < 20; j++)
                    {
                            for(k = 0; k < 20; k++)
                                    {
                                            for(a = 0; a < 20; a++)
                                                    __delay_cycles(8);
                                    }
                    }
    }
}

/*
*  ======== main ========
*/
int main(void)
{
        int result;
        int temp;
        int IntDeg;

        CSL_init();
        ADC10_init();
        while(1)
        {
    myputs(mystring);

    myputs("msp430 startup!erererer\r\n");
    delay(10);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     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__delay_cycles(1000);
          //-----ADC转换完成中断唤醒CPU后才执行以下代码-----
          temp = ADC10MEM;                                                        //读取AD采样值
          IntDeg= temp*4225/1024 - 2777;                //转换为摄氏度,并10倍处理
        }
while(1)
    {
            ADC10CTL0 |= ENC+ADC10SC;
            while((ADC10CTL0&ADC10IFG)==0);
            //result = ADC10MEM;
            IntDeg=(unsigned int)((result-746)/(0.24069)+286);//P64 in the book

            mystring[0] = (IntDeg/1000) + '0';
            mystring[1] = ((IntDeg%1000)/100) + '0';
            mystring[2] = ((IntDeg%100)/10) +'0';
            mystring[3] = (IntDeg%10) + '0';

            myputs(mystring);
            delay(50);

    }

}

/*
*  ======== string output ========
*/
void myputs(char * string)
{
        unsigned char num;

        for( num = 0; num < strlen(string); num++ )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string[num];                    // TX -> RXed character
                }
}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void ADC10_init(void)
{
        ADC10CTL0 &= ~ENC;
        ADC10CTL0 = ADC10IE + ADC10ON + REFON + ADC10SHT_3 + SREF_1;
    ADC10CTL1 = CONSEQ_0 + ADC10SSEL_0 + ADC10DIV_3 + SHS_0 + INCH_10;
      __delay_cycles(30000);
    ADC10CTL0 |= ENC;
}
/******************************************************************************************************
* 名       称:ADC10_ISR_HOOK
* 功       能:ADC转换完成后唤醒CPU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直接从CCS的Example中移植过来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_HOOK(void)
{
        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网友:
怎么可能有三个while(1)呢?当你执行了第一个的时候,就不往下运行了

网友A:
具有有这么多while(1)的程序,求教一下,什么时候能跳出第一个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明白while(1)是干啥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有有这么多while(1)的程序,求教一下,什么时候能跳出第一个啊

不会跳出了,死循环了。。。

网友:
直接在第一个while(1)里死循环了,下面的初始化都用不到了,你的本意是用for循环吧,你的程序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