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IRFP460制作的全桥电路下桥臂不导通

楼主:
如图,下桥臂Q3、Q4的D极和G极均有波形,但S极总是为0。
驱动Q3、Q4的HCPL-3120光耦发热情况要比驱动Q1、Q2的要热;

同时Q1、Q2两个MOS管的发热情况要比Q3、Q4热;

也就说明了Q3、Q4管子没有导通,那么问题来了,我修改过很多次电路了,然而一直没有成功,求大神帮助

网友A:
" Q3、Q4的D极和G极均有波形,但S极总是为0。"

--------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接地的。

注:图中,两个15V不是一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 Q3、Q4的D极和G极均有波形,但S极总是为0。"

--------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接地的。

...

一共4个HCPL3120驱动,有两个没有画出来,你意思是上桥臂的2个15V与下桥臂的两个15V不能是同一个电源??那请问供上桥臂的两个光耦的电源的地要接到哪里

网友A:
图中已标注,请仔细看图

网友:
全桥电路画确实有问题
用光耦是想让2个驱动浮地,怀疑这样驱动全桥的正确。不如用IR2110等芯片驱动
另外,PWM信号需两个驱动信号的幅度和脉宽要相等,两个驱动信号之间要有一定死区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已标注,请仔细看图

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有点不懂,就是电源有正负极之分,下桥臂的正负极接到芯片的5、8脚。上桥臂的话,MOS管的S极接到芯片5脚,电源的正极接到芯片的8脚,那那那电源的负极呢,不要责怪我啊,我是菜鸟

网友A:
电源负极接5脚,因为是给IC供电的,上桥的电源与其它电源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桥电路画确实有问题
用光耦是想让2个驱动浮地,怀疑这样驱动全桥的正确。不如用IR2110等芯片驱动
另外 ...

谢谢您的回复。PWM信号的话,1、4路的波形是一样的,2、3路的波形是一样的,而这两组的控制信号已经有一个死去时间,占空比都是45%,您说用光耦是想让两个驱动浮地,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极接5脚,因为是给IC供电的,上桥的电源与其它电源是隔离的

那我再请问你一下啊,上桥臂和下桥臂的驱动芯片的电源要隔离,就是我用两个15V的电源,第一个电源接上桥臂的两个驱动芯片的5、8脚,第二个电源接下桥臂驱动芯片的5、8脚,都是接这两个脚,那岂不是没有区别吗?还有哦,上桥臂MOS管的D极也有一个电源,请问这里也是不同的吧(糟了,我有点混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极接5脚,因为是给IC供电的,上桥的电源与其它电源是隔离的

我现在的情况是,4个芯片,全桥的供电和下桥臂的地,全部都接在同一个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情况是,4个芯片,全桥的供电和下桥臂的地,全部都接在同一个电源的正负极

“我现在的情况是,4个芯片,全桥的供电和下桥臂的地,全部都接在同一个电源的正负极”
联接错误。
上桥臂驱动芯片二次低电位短必须接到上下桥臂之间,令其产生“自举”,才能够充份驱动上桥臂。上桥臂两管未能充份导通,仍处于线性工作状态,这是上桥臂两管发热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情况是,4个芯片,全桥的供电和下桥臂的地,全部都接在同一个电源的正负极

你的下桥臂不是没有导通,而是该导通时导通得很好,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下桥臂不是没有导通,而是该导通时导通得很好,工作完全正常。

您的意思也是把上桥臂的S极接到驱动芯片的引脚5吗?上面的大神说上下桥臂的驱动芯片不能用同一个电源供电,那供给上桥臂驱动芯片的正极接8引脚,负极也接到5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下桥臂不是没有导通,而是该导通时导通得很好,工作完全正常。

上桥臂的驱动芯片、下桥臂的驱动芯片,还有接到MOS管的全桥,这三个的电源应该是不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桥臂的驱动芯片、下桥臂的驱动芯片,还有接到MOS管的全桥,这三个的电源应该是不同的吗?

就你这个实际应用而言,可以是相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也是把上桥臂的S极接到驱动芯片的引脚5吗?上面的大神说上下桥臂的驱动芯片不能用同一个电源供电 ...

“上桥臂的驱动芯片、下桥臂的驱动芯片,还有接到MOS管的全桥,这三个的电源应该是不同的吗?”
如果你想三个用同一个15V电源。必须这样联接。

这是IR公司IR2104典型应用电路(其实你应该选用这个型号)。
下驱动光耦的二次电源端接15V,COM端接地,输出端经电阻接MOS管(和你原接法相同)。上驱动光耦二次电源端经一支二极管接15V,COM端接两MOS管中间(二楼domtium已经给你画出来了),同时要加入一支电容。二极管和电容在图中以红色圈标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桥臂的驱动芯片、下桥臂的驱动芯片,还有接到MOS管的全桥,这三个的电源应该是不同的吗?”
如果 ...

那请问如果要用HCPL3120进行驱动要怎么修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如果要用HCPL3120进行驱动要怎么修改电路

我已经在上一个回帖中说得很清楚,不能再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如果要用HCPL3120进行驱动要怎么修改电路

看了我的回复,难道不能画出此图?
红色圈内是新增加二极管(必须快恢复),红色下划线处电容数值可以用得更大些,只许大,不许小,十倍亦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我的回复,难道不能画出此图?
红色圈内是新增加二极管(必须快恢复),红色下划线处电容数值可以用 ...

好的,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