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屏蔽检测

楼主:
2芯积分
被测物体置于金属盒子内将处于静电屏蔽状态,能否有合适的传感器对该状态进行检测。

已有思路: 静电屏蔽状态下盒内电场为零,有没有尺寸比较小的电场场强传感器

网友A:
曾经把手机放到金属盒子里面(大概是饼干包装盒),自以为已经完美屏蔽

结果一个电话拨过去,居然打通了。。。

那一刻我想说高中物理都是‘骗人的’

网友B:
有成品静电场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把手机放到金属盒子里面(大概是饼干包装盒),自以为已经完美屏蔽

结果一个电话拨过去,居然打通了 ...

物理不会骗人,你遇到的问题是:第一,你不能保证无缝隙。第二,厚度不足。家里的常规金属物如锅碗、金属盒等都不是合格的电磁屏蔽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理不会骗人,你遇到的问题是:第一,你不能保证无缝隙。第二,厚度不足。家里的常规金属物如锅碗、金属 ...

是啊,那会儿想的太简单

关键是书上的描写太简略,分析问题大都理想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把手机放到金属盒子里面(大概是饼干包装盒),自以为已经完美屏蔽

结果一个电话拨过去,居然打通了 ...

铝制饭盒就可以了,曾经手机放进去,一拨打就提示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静电场测试仪。

有相关资料吗?有没有尺寸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那会儿想的太简单

关键是书上的描写太简略,分析问题大都理想化了

中学时期是建立基本概念的阶段,所以只考虑理想情况。即便如此,真能建立科学概念的中学生才有多大比例?再考虑实际情况,还剩几个愿意学并能够学的?即使是大学阶段,理论学习依然是建立在理想模型上的,但涉及的面会包含实际情况,只是实际情况太复杂,无法面面俱到,牢固的掌握原则自然就能处理好实际问题。
就拿屏蔽来说,中学物理中已讲过波的衍射概念,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衍射这个都应该学过,凭此,至少就能部分解决你遇到的问题(另一部分关于厚度的问题需要大学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资料吗?有没有尺寸很小的?

自行在网上搜索,仪器类似万用表,但测试导线是可以接入很小空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把手机放到金属盒子里面(大概是饼干包装盒),自以为已经完美屏蔽

结果一个电话拨过去,居然打通了 ...

我曾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放到铝饭盒内再盖上盖子,收音机在饭盒里面照样能够收到中波电台,声音不小,饭盒外可以听到。
用手把盖子压紧在饭盒上,收音机立即无声。
可见盖子盖上时,与饭盒只有几个点接触,盖子和饭盒之间仍有较长的缝隙,屏蔽不完善。压紧后接触点增多,缝隙减短,屏蔽完善,收音机就收不到电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