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是不是应该都放在工程目录下?

楼主:
头文件是不是应该都放在工程目录下?就是整个工程是有一个文件夹,然后头文件都在这个文件夹下。或者说可不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把所有头文件放在这个新建文件夹里?

网友A:
都可以啊,只是一般放工程里搬动方便罢了,不论放哪,最后都得给编译器指明路径的,还有就是ccs的决对路径和相对路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现在用正点原子的方法不错,好比你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LCD,将LCD.c和LCD.h放置到这个文件夹下面,比较直观

网友B:
赞同楼上两位的说法,CCS中我是这样干的 然后

网友:
我是导入的工程,build all 之后显示错误,错误为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dsk6713.h",还有其他的头文件显示打不开,然后我在我的工程文件夹里想找这些头文件加入include,可是发现并没有这些头文件,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工程别人给我的,不能连头文件都没有吧?请求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两位的说法,CCS中我是这样干的然后

我是导入的工程,build all 之后显示错误,错误为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dsk6713.h",还有其他的头文件显示打不开,然后我在我的工程文件夹里想找这些头文件加入include,可是发现并没有这些头文件,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工程别人给我的,不能连头文件都没有吧?请求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只是一般放工程里搬动方便罢了,不论放哪,最后都得给编译器指明路径的,还有就是ccs的决对路径 ...

我的工程里面有个application.c 里面有一些头文件,这我不太理解了,为什么啊

网友:
很明显别人没给你完整的代码,或者他把那些头写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导入的工程,build all 之后显示错误,错误为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dsk6713.h",还有其他的头文件 ...

你看下别人给你的文件中,dsk6713.h这个文件真没有的话,他应该是有所保留或者遗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