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设计小分队征集中

楼主:
队名(振奋士气的): 单片机开发的守护神
项目名称: 【F7开发板英雄帖】多功能串口监测工具
所要实现功能描述: 单片机通信是单片机开发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很多时候,遇到通信问题时,我们只能通过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进行波形分析,但并不太直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串口监测工具工具就好了,我们可以把通信上的数据通过串口方式把通信上的信号发送的PC,或者直接在工具上显示出来。特别是这个开发板有这么大一块彩屏,如果能够显示和存储我们监测的数据是非常好的。

我们并不需要做出万能的工具,但我们可以使用GUI添加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工具,例如:
1. 串口监测;
2. 485监测;
3. CAN监测;
当然也可以做成,STM的升级工具、ISP下载工具等等。简单的说,完全可以代替PC的很多工作,做出脱机的随身携带的工具。
时间安排/项目实施细则: 9月 功能设计、需求分析
10月 原理设计,制作PCB、样机制作
11月 GUI移植、底层驱动、应用程序编写
12月 整理文档、总结
代表创意的图片(用于项目展示用,好的图片会吸引更多人关注):

【F7开发板英雄帖】串口监测工具

有兴趣学习操作系统和GUI(UCOS+STemWin)、并且想要一个监测工具的同志们一起奋斗吧。

搞串口工具的同志们请加126898402讨论

请跟帖网友明确表示“我要支持”,还是“我要参与”,以便最终的统计数据明确,决定创意能否入围,如无明确表示,将视为无效跟帖。
注:“我要参与”的网友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项目经历等),有助于最终的评选。
大赛交流群号:368820438

网友:
我要参与
准大四同学一枚,今年找工作不过预计会有些时间来做这个。
自己对硬件较为熟悉,软件凑错,找工作就想找硬件或软件偏底层。
现在做的项目就是STM32F429的,使用FreeRTOS + Lwip +FatFs + STemWin。
经历:竞赛若干。。。省略
两个项目,之前还有一个中石油测井的,做差不多了。
对于常用通信协议/标准较为了解,平时在测试的时候也感觉需要硬件上的多功能串口监测工具辅助。
确实使用示波器一般的逻辑分析仪也很麻烦。

楼主威武求带,楼下小伙伴给力啦。

网友:
这个项目应用十分广,十分支持。希望能够参与进来。

网友A:
我只发个图,不说话。看了那么多,感觉也就这个项目实在并且靠谱的,我要参与,完成STM32F7的emWin移植,触摸屏驱动,FreeRTOS移植,各种协议的底层,能够独立完成UART,485,CAN总线的数据采集、显示、存储。其他的地方想不来了,看你怎么分配任务了。

基于STM32F429的CAN总线温度采集&检测&存储设计

基于STM32F429的CAN总线温度采集&检测&存储设计

包含了图形暂停、清屏、存储。另有其他功能没展示。

包含了图形暂停、清屏、存储。另有其他功能没展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发个图,不说话。看了那么多,感觉也就这个项目实在并且靠谱的,我要参与,完成STM32F7的emWin移植,触 ...

层主貌似和我用的是同样的429开发平台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我也觉得这个实用才要参与这个,期待还有高手参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貌似和我用的是同样的429开发平台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我也觉得这个实用才要参与这个,期待 ...

经验分享还谈不上,平台只是平台,具体看是拿来做什么的了。
其实这个程序最初来源于我自己画的一个103的一个板子上,跑起来很流畅,然后后面把小板上的芯片换成了407的,把底层的参数和硬件驱动更改后无非就是速度快了点,其实跑这个任务还是依然流畅,再到后面遇到了429的板子,看了下以后硬件的底层基本不怎么改,更改的比较多的是关于TFT屏的。然后以前板子用的字库文件是放到了外部的SPI存储器中,看了下F429支持SDRAM,又专门把SDRAM开辟一段空间,专门来放字库文件,接着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字库的源文件在硬件上是放到某个地方,针对这个板子要么放到SD卡,要么放到NAND里面,为了能够方面我使用,果断放到了NAND里面,那么问题来了,在调试NAND的时候发现这板子的NAND底层驱动和ST官方的驱动不一样,官方的是用的128MByte的NAND(SLC),这个板子用的是512MByte的NAND(SLC),so看了下原理图里面的NAND型号,baidu了下所对应的DataSheet,果断发现是表示NAND空间里面地址所用的字节数不一样,更改后把字库驱动这样写:字库的底层——用于基本的NAND读写,字库的更新——用于从SD卡里面读取字库并更新(用了FATFS,此处不再细讲),以及字库的应用层——用于获取汉字对应的点阵编码(含有不同大小的汉字,做了12*12和16*16)。
最后世界终于清静了,板子上电初始化外部的SDRAM,然后字库初始化NAND,再立马把NAND文件读取到SDRAM对应的开辟区域里面,emWin的汉字更新也已经链接好了字库文件,终于把汉字刷新速度到了历史最高,拖动窗口毫无卡顿感,这在以前的系统上是无法媲美的。(其实这完全是像我这样的电子工程设计屌丝闲着蛋疼,没事干,瞎折腾,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找工作人家不看这个。说得有点多了,就当我是找个地方发发牢骚,还请莫怪

网友:
感觉有点厉害。。。。

网友:
我要参与

理解版主的需求,我本身工作上设计过多款单片机的连线系统,基本上都是基于RS485下使用自定义的通讯协定,工作中感受到假如有一个方便携带的串口监测工具对于系统的除错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个人能力上对于操作系统与GUI并不熟悉,一直都是在单片机裸机的情况下编程,很有兴趣学习在操作系统底下的编程技术。

网友:
我要参与

主要是项目的我也有过类似的设想,用於数字信号检测
设想中应该有SD卡存储,这可能涉及到文件系统和电子表格或其他存储方式。
数字测量方面UART和485这个是基本,也较简单,但SPI、I2C等等功能以后要加进去。
CAN方面没有的话,就过於低级了。

个人对STemWin只是听过而已,也没有用FreeRTOS做过项目,可以尝试下增加经验。
做过的项目比较多,算是老手了。从汇编时代开始做起的。

网友:
我要支持!

好像参与的回复还要审核过才能通过的样子。
才能进入候选,等吧

网友:
我要支持!

若最终振动组不能成型,我转投过来可好?

网友:
支持,我自己在做STM的SW脱机下载的,还在研究中呢

网友:
在大学的时候搞电子设计,得过一些奖,有一定的硬件、软件设计基础。工作后一直从事工业自动化方面的工作。之所以对本组感兴趣,是因为长期工作中知道串行通讯在工业自动化中应用很广,232、485等,而且尚未发现能让我们满意的简单、可视化的工具。所以,希望能够加入进小组,跟着大家一起制作出自己需要的适用的工具。这个我项目,我要参与。

网友:
还缺人手不?我想参加。。。

网友:
我要参与
15届毕业生,工作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研究工控板和实时系统之间通过UART的通信问题,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分析确实很方便,不过设备比较昂贵,不是一般吊丝消费得起。有了这个便携式的串口助手后,相信能对各类通信协议的理解调试和开发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玩过51,430,arm7,对操作系统有一定的了解。目前stm32学习中,一直计划用pyqt写个串口上位机什么的。
异想天开加一点,如果这个设备能用于抓取网络协议,应用价值会不会再高一些?

网友:
这个项目,我要参与
这样的产品实用,方便现场调试。
自我介绍下:一直在使用stm32f103的芯片做项目,精通RTOS编程,最近正在研究STemWin。看到了F7,感觉用起来肯定很爽。

网友:
我要支持.
很实用的想法.

网友:
帖子标题加的底色(红色)根本就看不到字的内容。。。直接一块红色呀。。。
把标题文字改为白色  或者文字红色把底色去掉吧。。。

网友:
恭喜小组入围了

网友:
赶紧出组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