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8——检测交流220V电压求解!!!!

楼主:
我在用电阻分压以及INA128差分放大的方法检测交流220V电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AGND与示波器探头的地线连接的时候,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校验测量时正常的;当AGND不与示波器的地连接时,用万用表检验值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什么情况呢?以下是我的测量电路:
(1)电源部分:采用NE02-A05模块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5V,然后再用B0512S隔离DC-DC将5V转换成12V,然后再通过LP2985、TPS60403线性稳压到正负5V。

(2)差分放大部分:首先通过电阻分压,然后再用INA128放大10倍左右。

网友:
INA128 有个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即U+、U- 的电位相对于AGND有个范围,而隔离的AGND与零线(N)没有直接关系

PS. 示波器的地是连到插线板上面的地线,而零线的电位大致与“大地”的电位一致
当示波器的地夹上之后,相当于N 和AGND连到了一起

网友A:
另外,虽然上面的方法可以测到正确的电压,但是很危险,因为零线如果和火线反了的话后果很严重。。。

即使没有严重后果发生,前面做的那么多隔离也都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虽然上面的方法可以测到正确的电压,但是很危险,因为零线如果和火线反了的话后果很严重。。。

即 ...

非常感谢!那对于这种高电压的测量,除了用互感器外,前辈还有什么好建议吗?我是想尽量地节省体积

网友A:
线性光耦、隔离运放可以试试,节省了体积成本方面可能就高了

BTW.我不是前辈,只是混迹E坛的小虾米一个,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光耦、隔离运放可以试试,节省了体积成本方面可能就高了

BTW.我不是前辈,只是混迹E坛的小虾米一个, ...

哈哈哈,谢谢!技术好的都是我的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对于这种高电压的测量,除了用互感器外,前辈还有什么好建议吗?我是想尽量地节省体积

如果你要读取电压的具体数值,用电压互感器(其实就是个小变压器)是最方便、廉价的办法,万万不可用你现在的办法,注意示波器的地线夹在电源插座连线正确的前提下是与大地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