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瓜学瑞萨单片机(1)IDE搭建

楼主:
本来对瑞萨的MCU并不是太熟悉,这个IDE开发有点略坑,不过还好是百人MCU设计,最终IDE是搭建成功。
我自己的电脑里一起装过一个cubesuite++,几经折腾并没有成功,安装光盘中的也没有成功。
还好论坛有前人铺路,参考了youzizhile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750-1-1.html)。在这这里对youzizhile表示由衷的感谢。。。

1、下载CS+软件(需要登录瑞萨网站才能下载)

      下载地址: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ools/ide/csp/downloads.jsp#

2、下载器件库CSPlus_CACX_DevInfo_RL78__V30002,但是下载了也没有找到R7F0809的器件

      下载地址:http://cn.renesas.com/support/do ... sp_ca78k0r_v171.jsp

3、没有元件库,就去网站下载这个文件 r7f0c809_dif.zip (15.69 KB, 下载次数: 12) )。

      这个元件库的使用也是简单的就是解压放到CS+安装的目录下即可。

   1.Install CubeSuite+ V2.02.00 or later.

     (Please download it from our web site.)

   2.Extract attached file "Device_Custom.zip".

   3.Copy extacted files & folders to "Device_Custom" folder (in installed folder of CubeSuite+).

图1-1:器件库

4、下载Renesas_Flash_Programmer_Package_V20502

      下载地址:http://cn.renesas.com/support/do ... ades_rfp_v20502.jsp

如果ez-cube不能连接,可以升级固件库,光盘的  \EZ_QBEZUTL & firmware\QBEZUTL.exe  选择 RL78G10_OCD_FW.hex 文件,即可

关于ez-cube和开发板的连接,刚开始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后面返现,ez-cube上的线都是有标号的, 板子的口也是有标号的,同样的标号相连即可。

图1-2:ez-cube 接口

图1-3:开发板接口

5、例程

从官网下载一个例程( an_r01an2006cc0110_r7f0c809_io.zip (732.4 KB, 下载次数: 13) ),用CS+打开,编译下载运行, 即可在开发板看到效果,数码管亮起,这个在论坛里也是大多数人都做过的。

6、修改main

   如下图所示,通过给pin03一个低电平可以让LED2点亮。pin03,对应的就是P10这个IO口。

图1-4:电路图

   代码修改如下:

void main(void)
{
      PMC0 = 0x00;       /* Digital I/O */
      POM0 = 0x00;
      P0 = 0x00;
      PM0 = 0x00;

      while(1);
}

编译下载运行,既可看到LED2被点亮。

  如下图所示:

图1-5:LED2 点亮效果

小西瓜学瑞萨单片机(0)初见

网友A:
板子到手了?好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到手了?好羡慕

板子到手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才把环境搭起来。。。

网友B:
恭喜你把板子跑起来了~少年你要坚持住,如果三天大鱼两天晒网,小心被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把板子跑起来了~少年你要坚持住,如果三天大鱼两天晒网,小心被揍。

我不会去做一个丢了西瓜去摘苞米的小猴子,我只去摘小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