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ucosii移植到MSP430F2418上,创建的任务没有运行

楼主:
最近在网上找了一个别人已经做好的ucosii移植到MSP430F2418上,创建了一个任务,如图所示,

我是想让P8.2引脚出现高电平,但是实际测量没有出现高电平。
在没有加载ucosii的情况下,测量硬件是没有问题。
通过断点调试发现一直在函数OSInit()处执行,根本就没有运行到下面的创建新的任务中来。在OSInit()中创建完空闲任务OS_TaskIdle()后,程序就一直在运行OS_TaskIdle(),这是怎么回事?
小弟刚刚入门,对ucosii的调试没有一点经验,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先看时钟节拍有没有 OS_CPU_SysTickHandler()函数有没有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时钟节拍有没有 OS_CPU_SysTickHandler()函数有没有运行

系统时钟中断里面的钩子函数void  OSTaskIdleHook (void)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时钟中断里面的钩子函数void  OSTaskIdleHook (void)是可以运行的

我错了,这只是空闲任务里的钩子函数,
系统时钟中断根本就没有进去,应该是系统时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