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

楼主:
从74HC14输出的是0-5V方波脉冲,占空比是56%,最后输出的是-3.5V。
为什么会是-3.5V呢,而不是-5V。

网友:
●理想情况下
A=5V时,B=0.7V;
A=0V时,B=-4.3V, → C=-4.3+0.7=-3.6V。

●实际是
0V<A<5V,二极管压降<0.7V,电路上有损失,
所以C点电压-3.5V差不多。

网友:
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管压降造成的吧

网友:
因为这是早期器件I/O不能接近电源轨

网友:
这个是倍压电路。理论值输出是-10V。

电压低,是因为负载及管压降的原因。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也没有说明矩形波频率。
如果负载为空载,二极管没有压降,理想情况输出为-5V。
输出-3.5V是少了些。
将1N4007换成1N4148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此电路确实是倍压整流电路,但输入的0~5V是不能输出-10V的。
0~5V经C4后,与-2.5V~2.5V无异。因此理想情况下,输出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情况下
A=5V时,B=0.7V;
A=0V时,B=-4.3V, → C=-4.3+0.7=-3.6V。

●实际是
0V<A<5V,二极 ...

恩,确实是这样!不过时间一长,输出电压就变成了-2.9V左右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可以改的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也没有说明矩形波频率。
如果负载为空载,二极管没有压降,理想情况输出为-5V。
...

恩,产生的电压是用来调整LCD1602的对比度的,可是时间一长电压就变成-2.9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产生的电压是用来调整LCD1602的对比度的,可是时间一长电压就变成-2.9V左右了,

然后换了下电容又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也没有说明矩形波频率。
如果负载为空载,二极管没有压降,理想情况输出为-5V。
...

矩形波频率是14.96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矩形波频率是14.96KHZ

15kHz用1N4007,就不应该了。
改用1N4148试试看,可能输出电压会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