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 supper H系列仿真器引脚ASEBRKAK/ASEBRK加上拉电阻,上电后为何低电平

楼主:
如题:瑞萨单片机 supper H系列仿真器引脚ASEBRKAK/ASEBRK加上拉电阻,上电后为何低电平?
是我碰到一个瑞萨板子的现象,在芯片未烧写程序的情况下,仿真器加有上拉电阻的引脚竟然出现低电平,请问是不是瑞萨单片机在使用仿真器前还需要用串口烧写类似BIOS类的固件,才能正常使用仿真器E10A的功能?

网友A:
是不是上拉电阻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拉电阻大了

应该不会,10K的上拉电阻,同样的设计在客户板子上上电就是低电平,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上是高电平,
注:客户板子能够正常连接仿真器,我的不能,所以我想找到我板子与客户板子有哪些差异,然后就发现这个引脚电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