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型号的485转换芯片在不同供电电压下相互之间的通信

楼主:
我设计了两块电路板,他们之间采用485通信,都是采用的MAX3471这款485转换芯片。供电电压分别是5V和3.3V。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通信不稳定,经常会中断。但是将两块转换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改为3.3V或者5V,通信就正常了。
按理说485通过差分信号通信,应该和电平的幅值无关,但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没有 “ 差分信号通信,应该和电平的幅值无关 ” 的说法

网友B:
RS485一侧的电平和逻辑一侧的电平无直接关系,芯片的供电电压是逻辑一侧的,所以,最好先贴出电路再来讨论,省得瞎猜。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帖子发的到处都是,已经说过,是你电路设计或元件的问题,前者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与你的电路有关系,这个要阻抗匹配的好像。你再看看相关的资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 差分信号通信,应该和电平的幅值无关 ” 的说法

额,我在这方面就是小白,见笑了。
我的意思是差分信号是根据A、B两根线的电压差来确定逻辑0还是1的,所以只要保证压差大于200mV或者小于-200mV,那它所表达出来的逻辑就是对的。也就是说逻辑和A、B两根线上的电压幅值无关,而是和它们的差值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帖子发的到处都是,已经说过,是你电路设计或元件的问题,前者的可能性大。

我是新手,多多益善,只想着多学点东西,给各位添麻烦了,前辈还要多多关照我这个后生晚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485一侧的电平和逻辑一侧的电平无直接关系,芯片的供电电压是逻辑一侧的,所以,最好先贴出电路再来讨论 ...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种差分信号是和供电电压无关的。

网友:
最近做RS485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个终端芯片工作电压不一致,而且各自的A线都有上拉电阻,拉到各自的工作电压,有的是5V,有的是3.3V,而且各个芯片都共地,这不就出问题了吗,3.3V不就给拉到5V了,电源电压不就受到上拉的影响了?芯片肯定就会工作异常,通讯能正常才怪。

感觉RS485只能用在自家设计的产品上,所有产品都用同一颗芯片,这样工作电压都一致,是5V,都是5V,是3.3V都是3.3V。这样就没一点问题。
如果买别家的产品,配合自家的产品做通讯,买的有的是3.3V,有的是5V,真是个大问题,RS485这一点很鸡肋,没有标准统一各家芯片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