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AD采集如何选择芯片

楼主:
关于这个AD采集这块一直就是弄不太清,在网上看了一些430的开发板,它们的AD采集大都是接了一个8位精度的,我就很疑惑一个芯片接一个比它本身精度还低的AD采集芯片这有什么意义,采集出来的数据还没有430本身AD口采集的精度高.而且在几种学习430的电子书中几乎有外部AD的也都是精度不及430,

我一直觉得如果430接外部芯片的话应该接一个精度比自身高的片子,最起码要高于12位吧而且可以多路采集.于是在网上找啊,发现有14位的16位20位的.现在该怎么选我也不知道了,如果采用高于430本身精度的,它们之间的这个精度要怎么用怎么平衡

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只是用来给你学习的罢了,有啥很好纠结的。大部分配了的是DAC,AD用内部的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用来给你学习的罢了,有啥很好纠结的。大部分配了的是DAC,AD用内部的就够了

那AD DA我都想用外部芯片来转换而且数度要高于430本身有没有问题,选型该怎么选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AD DA我都想用外部芯片来转换而且数度要高于430本身有没有问题,选型该怎么选 ,谢谢

AD很容易选,TI的12位,16位的,DA我用的不多,没什么高精度的推荐

网友:
基本都是用的内部AD,我没考虑过用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