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ool一直识别不了ZigBee设备

楼主:
ZigBee设备信息:设定为协调器,程序为无线传输,加上串口可发可收。

Z-Stack的设置:  禁止了流控;option设置如下图;

Z-Tool的设置:   如下图

硬件连接:       如下图

不知为什么Z-Tool还是一直识别不了ZigBee设备?
请大家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option的设置

option的设置

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网友:
看下你的流控制打开没有,那个需要关闭。

网友:
你的宏都是关闭的,
ZTOOL_P1
MT_TASK
MT_APP_FUNC
MT_SYS_FUNC
MT_ZDO_FUNC
打开这几个宏

  #define MT_UART_DEFAULT_OVERFLOW       TRUE
改成
  #define MT_UART_DEFAULT_OVERFLOW       FALSE

网友A:
好久没用CC2530了,印象中好像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楼上关闭流控制好像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宏都是关闭的,
ZTOOL_P1
MT_TASK
MT_APP_FUNC
MT_SYS_FUNC
MT_ZDO_FUNC
打开这几个宏

  #def ...

您好,按照您说的,把流控关了,把宏都打开,可是还是检测不到设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CC2530了,印象中好像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楼上关闭流控制好像正解。

我咋总感觉这个Z-tool一直识别不了ZigBee设备这个问题,有ZigBee设备硬件或者此时用的协议栈一部分问题。
但具体是哪些问题又不知道。
不知道我的怀疑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按照您说的,把流控关了,把宏都打开,可是还是检测不到设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谢谢啊!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38400

看下你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38400

看下你波特率是多少

我改成了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HAL_UART_BR_38400

看下你波特率是多少

非常感谢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