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不断电切断单向可控硅,探讨-补充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板子,上面的电路,如图所示,使用的是单向可控硅100-8,按照我们平常接受的知识,在通过可控硅电流大于IH的情况下是无法关闭可控硅的,但是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关闭,这是要反科学了么

后来我搞了些样品,同样也是100-8可控硅,就无法正常工作,可以接通,无法断开,就和理论知识一致

只有把可控硅短接,才可以断开

网友:
因为你是直流供电给可控硅,导通后是无法自行关闭的,除非断电

网友A:
在楼主以前发的相关帖中已经讲明了有关道理,由此可见,楼主拿到的板子上的可控硅并非常规型号,很可能是厂家刻意重新打标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误导来放抄袭。

网友:
很简单,说明开始哪个可控硅是有问题
从可控硅的道理上讲,控制级没有关断的本事。用12V直流供电,控制极触发后即便断开,负载电流也没有减小,所以,可控硅不会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以前发的相关帖中已经讲明了有关道理,由此可见,楼主拿到的板子上的可控硅并非常规型号,很可能是厂 ...

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现在用两个三极管弄了个自锁代替了,现在市场上有这样的封装芯片么,或许是为了防止抄板,定制了这个封装也说不好,不过这个成本也不小,为了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也不值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现在用两个三极管弄了个自锁代替了,现在市场上有这样的封装芯片么,或许是为 ...

重新打标的成本不高,大量的翻新货都这么玩,你说能有多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标的成本不高,大量的翻新货都这么玩,你说能有多贵?

我意思是自定义封装成本高,需要不少量;除非市面上有现在的芯片,只需要改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自定义封装成本高,需要不少量;除非市面上有现在的芯片,只需要改标就可以

廉价产品没有量是赚不到钱的,有一定量,自己封装也不贵,裸片本来就很便宜,封装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