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给天猫魔盒加装外置天线增强信号

楼主:
天猫魔盒总共三个版本,A、C版的天线相对来说都比E版的好改,无聊之余试着改了下E版的内置天线为外置天线,看看能有多大改善。
网购来的6db天线和SMA线。

拆掉E版原内置天线(以后想要还能装回去),主板上有箭头指着的那个针脚位为芯线位置

最初的想法是直接在SMA线上对应屏蔽层针脚位置的外皮切割掉,然后焊接芯线和屏蔽层分别在两个原内置天线的针脚位(这样不存在破坏)

今天终于又收到新购买的SMA线和其他,先量了下确认没短路就开工了,因为之前信号问题各种测试,所以最后我直接在主板地端刮掉了些绿皮来焊接屏蔽层,这次购买的SMA线又是卖家上好焊锡的,所以就焊接这两个位置,焊完后测量确认芯线与屏蔽没有短路(不是电子专业,忽略我的渣焊工嘿嘿)
接着电磨打孔,为了好看尽量靠近后方
刚好避开主板上的原件
成品效果

改造前信号强度
改造后信号强度

按上面的检测软件来看略有提升,SSID多了两个,像朋友SJAx的和我家隔两堵墙,上升了10db左右,不知道要是焊接工艺再好些,是否还会提升。

网友:
改装得不错,我也想改装,但是手头没工具,也没经验,不过,赞一个

网友A:
这个wifi分析仪 是什么东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ifi分析仪 是什么东西啊

安卓apk

网友:
改装的不错,当初我去产线实习还亲自贴过它的内置WiFi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