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一个灯

楼主:
在下突然间想了一个问题,有什么电路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纯硬件):按键在两秒内按两下灯亮,另外两秒内按两下灯就灭,时间超过无效,只有一个灯和一个按键,其他元器件越简单越好。什么电路能实现呢?(两秒不是精确值)

网友:
不用单片机的话
好好研究一下时间继电器估计有办法

网友A:
你这个两秒是甚么情况下来的?甚么情况下起动这两秒?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够完备。
如果两秒内操作者连续按下四下,如何处理?两秒内连续按下六下,如何处理?如果是四秒内操作者一共按下六下或者七下,如何处理?
两秒内连续按下两下,灯亮,再过多长时间算是新的两秒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两秒是甚么情况下来的?甚么情况下起动这两秒?

这两秒随时的,不是个具体值,就是一定的时间间隙,连按两下灯亮,在连按两下灯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不够完备。
如果两秒内操作者连续按下四下,如何处理?两秒内连续按下六下,如何处理?如果是四 ...

恩 你的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我的核心想法是对按键两下灯灭,灯亮,大不了加一个RC延时对多余的几下不做处理,电路越简单越好,不用单片机之类的。

网友:
好了 找到了一个IC!YX007B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原来移动电源上早就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