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连载

楼主:
51单片机主要发展历程:AT89C51系列-STC89C52系列-STC12系列-STC15F系列-STC15W系列(最新主流),

本书主讲最新主流的STC15W系列,STC15W系列主要特色:高速、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

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开发单片机产品,程序保密性好(无法破解),程序空间大(64K),RAM空间4K,4个

串口、5个定时器、带A/D转换器、价格低廉、学习简单等。

目   录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1  单片机简介
1.1.1  认识单片机
1.1.2  单片机的用途
1.1.3  学习的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1.1.4  本书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1.2  点亮1个发光二极管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2.3  制作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验电路
1.2.4  使用KeiluVsion3环境编写最简单的程序
1.2.5  ISP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将电脑上的目标代码“灌入”单片机中运行)
1.2.6  程序解释
1.3  Keil 仿真
1.3.1  软件仿真(标准8051方式仿真,不能仿真单片机新增功能)
1.3.2  硬件仿真(利用STC专用仿真芯片仿真,可仿真所有功能)
1.4  经典流水灯实例
1.5  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详解
  1.5.1 学会使用计算软件
  1.5.2 计算软件内部运算过程详解
  1.5.3 利用库函数实现短暂精确延时
1.5.4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1.6  main()、void main()和int main()的区别
1.7  printf 格式化输出函数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2.1  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格雷码
    2.1.2  常量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2.1.6  变量作用域
2.1.7  运算符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2.2.1  数组:将相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数组(如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2.2.2  结构体:将不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结构体(如年月日2014-12-31)
2.2.3  共用体:不同变量占用相同内存地址就是共用体
2.2.4  指针:用于直接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差别
2.3  流程与控制
  2.3.1 分支结构
  2.3.2  循环结构
  2.3.3  跳转结构
2.4   函数
    2.4.1 函数定义
2.4.2  调用格式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2种方式对比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函数形式参数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2.4.7  函数作用域
2.4.8  库函数
2.5   模块化编程
    2.5.1  头文件的编写
    2.5.2  条件编译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
第3章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
3.1 定时器/计数器
3.1.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概述
3.1.2 定时器/计数器的相关寄存器
3.1.3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3.1.4 初值计算
3.1.5 编程举例
3.2 可编程时钟输出
3.3 中断系统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
3.3.3 编写中断函数
3.3.4 中断程序举例
3.3.5 外中断代码调试(按键的防抖技术)
第4章  串口通信
4.1  最基本的串口通信
4.1.1  串口数据发送格式
4.1.2  串口相关寄存器
4.1.3  波特率计算步骤详解
4.1.4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例子
4.2  彻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
4.3  串口隔离电路
4.4  计算机扩展串口(USB 转串口芯片CH340G)
4.5  RS485串行通信
4.6  SSI通信
4.6.1  SSI数据通信格式
4.6.2  SSI硬件电路
4.6.3  SSI软件实现
4.7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校验
4.7.1 校验和(CheckSum)与重要的串口通信实例
4.7.2 CRC校验(全称:循环冗余码校验)
4.8  单片机串口向计算机串口发送2进制、16进制、数值与字符串
第5章  SPI通信
5.1  SPI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5.1.1  接口定义
5.1.2  传输格式
5.2  SPI接口相关寄存器
5.2.1  SPI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5.2.2  SPI接口引脚切换
5.3  SPI接口运用举例
第6章  I2C通信
6.1  I2C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6.1.1  各个位的传输要求
  6.1.2  多字节传输格式
6.2  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6.2.1 硬件仿真观察24C02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2.2  硬件仿真观察24C32/64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3  24C02运用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整数或浮点数)
第7章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与DataFlash存储器
7.1  STC15W系列单片机内部比较器
7.1.1  比较器结构图
7.1.2  寄存器说明
7.1.3  电路讲解与程序实例
7.2  DataFlash存储器
7.2.1  DataFlash操作有关的寄存器介绍
7.2.2  DataFlash操作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数据)
第8章  可编程计数阵列CCP/PCA/PWM模块(可用作DAC)
8.1  PCA模块总体结构图
8.2  PCA模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3  PCA模块的工作模式与应用举例
第9章  模数转换器ADC
9.1  模数转换器ADC主要技术指标
9.2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C转换器
9.2.1、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9.2.2、实例代码
9.3  12位ADC转换芯片MCP3202-B
9.4  16位ADC转换芯片ADS1110A0
9.5  18位ADC转换芯片MCP3421A0T-E/CH
第10章  数模转换器DAC
10.1  TLC5615数模转换电路与基本测试程序
10.2  TLC5615产生锯齿波、正弦波、三角波
10.3  TLC5615的高级运用(播放歌曲)
第11章  单片机实用小知识
11.1  复位
11.1.1  外部RST引脚复位
11.1.2  软件复位
11.1.3  内部低压检测复位
11.1.4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11.2  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
11.2.1  相关寄存器说明
11.2.2  应用举例
11.3  单片机扩展32K外部数据存储器62256
11.3.1  电路讲解
11.3.2  软件测试实例
第12章  常用单片机接口程序
12.1  数码管静态显示
12.2  数码管动态显示
12.3  独立键盘
12.4  矩阵键盘
第13章  1602液晶
13.1 1602液晶外形与电路图
13.2 1602液晶运用举例
13.3 1602液晶显示汉字与特殊符号
第14章  精密电压表\电流表\通用显示器\计数器制作
14.1  功能说明与电路原理分析
14.2  程序实例
14.2.1  通用显示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2  计数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3  模块程序
第15章  步进电机测试
15.1  步进电机特点
15.2  步进电机的3种励磁方式
15.3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5.4  步进电机驱动实例
15.5  步进电机专用驱动器介绍
第16章  频率检测
16.1  频率检测的用途与频率定义
16.2  频率检测实例
第17章  DS1302时钟芯片
17.1  DS1302的SPI数据通信格式
17.2  程序实例
第18章  红外通信
18.1  红外通信电路与基本原理
18.2  红外接收软件实例
第19章  单总线DS18B20通信(长距离无线通信)
19.1  DS18B20运用基础
     19.1.1  单只DS18B20温度检测电路
     19.1.2  DS18B20通信时序
     19.1.3  DS18B20内部功能部件ROM、RAM、E2RAM、指令集
   19.1.4  读取温度步骤
19.2  单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实例
19.3  多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
     19.3.1 读取传感器代码实例
19.3.2  读取传感器温度实例
第20章  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
20.1  认识SD卡与SD卡驱动程序
20.1.1  认识SD卡
20.1.2  电路讲解
20.1.3  通信时序与完整驱动程序说明
20.2  znFAT文件系统
20.2.1  znFAT的移植方法
20.2.2  znFAT移植实例
第21章  MP3播放器实验(znFAT文件系统运用实例
21.1  MP3介绍与电路讲解
21.2  正弦测试
21.3  通过SD卡播放MP3文件
第22章  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
22.1  测量直流电源开关机瞬间输出毛剌浪涌
22.2  测量稍纵即逝的红外发射信号
22.3  精确测量直流电源纹波
22.4  示波器带宽选用依据
22.5  逻辑分析仪快速入门
附录1   ASCII码表
参   考   文   献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把书传上来就行了!

网友: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1  单片机简介
1.1.1  认识单片机
单片机全称是单片微型计算机,说计算机大家都知道它内部主要包含微处理器CPU、硬盘、内存条等部件,一个单片机内部也包含了微处理器内核、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等,单片机的内核相当于计算机主板上的CPU,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相当于计算机的硬盘,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相当于计算机的内存条,另外,编写过计算机运用程序的人都知道,计算机是按程序命令一条条执行语句完成所需的功能,单片机也是按程序命令一条条执行语句完成所需的功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单片机与计算机实在是太相似了,这就是可以把它称为计算机的原因,另外,单片机拥有的这么多的结构部件都是集成在单一的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上的,加上体积微小,所以全称就是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外观如图1-1所示。

                                图1-1  单片机常见外形图
单片机与普通集成电路的区别是:普通集成电路功能是固定死的,使用者无法更改,单片机的功能是可以通过编写程序进行更改的。 事实上,由于单片机只是用在电子产品线路板上的一个集成电路芯片,完成一些常用的电气检测与控制功能,把它称为微型计算机太过夸大其词,于是又有人把它改名称为微控制器,英文名称:Micro Control Unit,缩写为MCU,不管称为单片微型计算机还是微控制器或者MCU,它本质上始终是用在电子产品线路板上的一个集成电路芯片,没什么神奇之处。

1.1.2  单片机的用途
单片机用途十分广泛,比如常见的家用电器洗衣机、空调、电磁炉等内部有单片机,现在的智能化仪器仪表内都有单片机,工业生产上的数控机床有位移检测用的光栅尺,光栅尺连接的控制仪表内就有单片机,作者设计过的用在全国各地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与中央粮食储备库的计算机测温系统除计算机外的核心就是单片机,作者设计过的用在生产流水线检验家用热水器部件的检验设备和检验汽车部件的检验设备都是都是以计算机和单片机为核心构成的检验设备。
现在这个时代的电子产品,普遍都在使用单片机,所以学好单片机是非常重要的。

1.1.3  学习的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单片机种类较多,比较流行的有51单片机、AVR单片机、PIC单片机、MSP430单片机、STM32等,过去比较流行的51单片机典型型号是AT89C51与AT89S51,现在已被功能更强大,使用更方便的 STC单片机取代,STC单片机对原有51内核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增加了很多片内外设,第一代的STC89系列单片机性能就显著超越了AT89系列,又经历了几代发展,现在STC已发展到了15系列,具有低功耗、低价位、高性能、使用方便等显著特点。STM32是意法半导体公司使用Cortex-M3内核生产的32位单片机,运行速度更快,功能更强大,性价比高,现在运用也比较广泛,至于AVR单片机、PIC单片机、MSP430单片机等由价格高、供货渠道不稳定等多种因素,它们在市场的占有份额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学单片机重点要把STC和STM32学好,我这本书主讲STC,把STC学精通后再学习STM32就很简单了,STC单片机的例子几乎都可以用到STM32上。
   STC15系列单片机又分为多个子系列,STC15W100 /STC15F100W系列→STC15W201S系列 →STC15W401AS系列→STC15W404S系列→STC15W1K16S系列→STC15F2K60S2系列→STC15W4K32S4系列等,它们的功能从简单到高级依次增强,由于芯片具体型号众多,不可能每一个都去学,本书主讲功能最强的STC15W4K32S4系列中的IAP15W4K58S4,它的功能最全,15系列中的其它型号功能都比它少,价格也更便宜,表1-1列出了STC15系列单片机典型型号与资源对比,IAP15W4K58S4单片机兼容STC15系列其它型号单片机,在IAP15W4K58S4单片机上运行正常的程序不用任何修改就可以直接下载到同系列其它型号单片机上运行,在硬件上,IAP15W4K58S4引脚排列也完全兼容相同封装的15系列其它型号,正因为如此,与本书配套的实验板除了可以做IAP15W4K58S4相关的实验外,也可以完成15系列其它型号单片机的实验,综上所述,我们只要学会了IAP15W4K58S4,STC15系列中其它型号芯片就都可以使用了。

表1-1  STC15系列单片机典型型号对比

型号

工作电压(V)
Flash程序存储器

字节
数据存储器SRAM

字节
定时器
PCA/

PWM/

CCP
6通道带死区控制PWM
串口数量
8通道10位ADC转换器
SPI接口
比较器
EEPROM

支持USB直接下载
支持外部晶振

M
参考价

IAP15W4K58S4

(本身就是仿真器)
2.5-5.5
58K
T0-T4
2通道
主从
IAP
支持
5-35
5.9
STC15W4K56S4
2.5-5.5
56K
T0-T4
2通道
主从
2K
支持
5-35
5.9
IAP15F2K61S2

(本身就是仿真器)
4.5-5.5
61K
T0-T2
3通道
IAP
5-35
4.9
STC15F2K60S2
4.5-5.5
60K
T0-T2
3通道
1K
5-35
4.9
STC15W408S
2.5-5.5
8K
T0-T2
主从
5K
3.0
表格说明:
1. 型号为IAP开头的单片机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由程序修改或者擦除整个FLASH程序存储区,让传统的只读程序存储器变成了可读写程序存储器,程序运行过程中写入FLASH的数据与程序一样,具有掉电不丢失的功能,表中EEPROM为IAP的表示EEPROM使用FLASH存储区剩余空间,型号不是IAP开头的单片机无论程序如何操作都是无法更改FLASH程序存储区的,使用IAP提高了程序的灵活性,不使用IAP有利于FLASH存储空间程序的安全性。

2. STC单片机内部带有高精度R/C时钟,±1%温漂(-40℃~85℃),通常的运用如串口通信、红外通信、18B20通信类程序都是不需要外部晶振的,作为特殊运用,比如精密频率计需要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频率稳定度通常都高于0.01%,初始误差可通过调整与晶振连接的电容容量进行微调),需要注意15系列的个别型号(比如IAP15W4K61S4)目前只能外接24MHz的晶振,否则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IAP15W4K58S4、IAP15F2K61S2、STC15F2K60S2等都是可以使用外部5-35MHz晶振的。

   学单片机除了要了解芯片内部功能模块外,还要学习编程语言,编程语言有汇编和C语言2种可供选择,汇编语言学习其实比C语言要简单,只要熟悉一下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找几个简单的例子练一练就大致学会了,学习汇编语言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对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部分的原理理解得比较清楚,C语言本身也简单,只是学习的内容比汇编语言要多,也就是说,学C语言难度要略大于汇编语言,但是,汇编语言编写好的程序,别人是很难读懂的,就连自己编写的程序,隔上三五个月再看也是很难看懂的,C语言就不同了,C语言编写的程序比汇编语言程序容易理解,并且具有较强的移植性,一种单片机的代码可方便移植到另一种单片机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汇编语言编程水平不管高到哪里去,如果不精通C语言的话,还是不行的,因此本书主讲C语言。

网友:
1.1.4  本书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本书配套了2个实验板,一个作为主实验板,外形如图1-2所示,可以完成流水灯、定时器/计数器、串口通信、I2C通信、SPI通信、按键、数码管、LCD1602液晶、A/D转换、D/A转换、红外接收、DS18B20温度传感器、TFT工业彩色串口触摸屏等实验,另一个作为辅助实验板可直接插接到主实验板上,用于完成SD卡、MP3播放器实验。使用配套实验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节省自己搭接实验电路的时间。
图1-2  主实验板外形图

SD卡与MP3辅助实验板外形如图1-3所示。
图1-3  辅助实验板外形图
电路原理详细说明如下,熟悉电路图是编程与实验的重要基础,由于电路模块单元较多,可以在学习到相应章节时再回来仔细分析电路。
除开发板外还有其它几个常用工具:数字万用表、逻辑分析仪、数字存储示波器与计算机,数字万用如果没有现成的,建议购买“胜利VC86E”或“胜利VC97”,VC86E直流电压精度比VC97更高,在做A/D转换实验时需要使用,VC97的频率检测功能比VC86E更稳定,方便测量单片机输出信号频率,逻辑分析仪特别重要,初学时购买24MHZ采样率的就可以了,价格100元左右,外观与使用说明在本书最后章节有详细介绍,要想彻底明白书上的串口通信、SPI通信、I2C通信,没这个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也要提示一下,24MHZ采样率的逻辑分析仪适合测量的信号频率在1MHz以内,信号频率过高的话,测出的波形将与实际不符,数字存储示波器建议选用100M带宽、4通道并具有单次捕获功能的泰克示波器,示波器价格较高,有最好,没有也不影响本书实验,最后就是计算机,计算机配置要求并不高,但最好选用主板带9针RS232串口的,这样会省去很多麻烦。
1.2  点亮1个发光二极管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STC15系列典型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如图1-22所示。
图1-22  STC15系列典型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 封装图

IAP15W4K58S4单片机有多种封装形式,最常用的封装如图1-23、图1-24、图1-25。
图1-23   IAP15W4K58S4单片机LQFP-44封装的引脚图
图1-24   IAP15W4K58S4单片机LQFP64L/LQFP64S封装的引脚图
  图1-25  IAP15W4K58S4单片机PDIP-40封装的引脚图
2、引脚功能说明
先说PDIP40封装引脚,除18与20脚用作电源引脚外,默认情况下,其余所有引脚都是数字输入输出I/O口,P4口~P7口的使用如同使用常规的P0、P1、P2、P3一样,并且都可以按位操作,I/O口作为输入使用时,2.2V以上时单片机认定为高电平,0.8V以下时单片机认定为低电平,PDIP40封装各引脚功能详细说明如下。
1~8脚  P0口,包括P0.0~P0.7。
P0.0还复用为RxD3(串口 3数据接收端)。P0.1还复用为TxD3(串口 3数据发送端)。
P0.2还复用为RxD4(串口 4数据接收端)。P0.3还复用为TxD4(串口4数据发送端)。
P0.4还复用为T3CLKO(定时器/计数器3的时钟输出)。
P0.5还复用为T3(定时器/计数器3的外部输入)与PWMFLT_2(PWM异常停机控制管脚)。
P0.6还复用为T4CLKO(定时器/计数器4的时钟输出)与PWM7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7)。
P0.7还复用为T4(定时器/计数器4的外部输入)与PWM6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6)。
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0口还可分时用作数据总线(D0~D7)与16位地址总线的低8位地址,P0口到底是用作I/O口还是低8位数据/地址是不需要单独设置的,程序中如果是I/O操作命令,它就是I/O口,程序中如果是在执行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命令,它就是8位数据/地址。
9~16脚  P1口,包括P1.0~P1.7。同时复用为8通道模数转换器ADC输入口,STC15系列IO口用作模数转换ADC时不需要对IO口输出状态作额外配置。
   P1.0还复用为CCP1(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1)与RxD2(串口2数据接收端)。
   P1.1还复用为CCP0(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0)与TxD2(串口2数据发送端)。
   P1.2还复用为ECI(可编程计数阵列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与SS(单片机用作SPI从机时的从机片选输入控制端),P1.2还复用为CMPO(比较器的比较结果输出端)。
   P1.3还复用为MOSI(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
   P1.4还复用为MISO(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
   P1.5还复用为SCLK(SPI主机时钟输出或从机时钟输入)。
   P1.6与P1.7复用为外部晶振输入端口,若程序下载时勾选“选择使用内部R/C时钟”则P1.6与P1.7设置为普通IO口,不勾选“选择使用内部R/C时钟”则P1.6与P1.7设置为外部晶振输入端口,程序下载完毕后给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后设置生效,P1.6还复用为RxD_3(串口1接收端备用切换引脚),P1.6还复用为MCLKO_2(主时钟输出备用切换引脚),P1.6还复用为PWM6(脉宽调制输出通道6),P1.7还复用为TxD_3(串口1发送端备用切换引脚),P1.7还复用为PWM7(脉宽调制输出通道7)。
17脚 P5.4口,若要用作外部复位引脚RST,需在程序下载软件中设置,外部复位与内部的MAX810专用复位电路是逻辑或的关系,P5.4还复用为MCLKO,即可编程主时钟输出:无输出、输出主时钟、输出0.5倍主时钟、、输出0.25倍主时钟,由于单片机所有I/O口对外允许最高输出频率为13.5MHz,所以这里最高输出也不能超过13.5MHz,主时钟指外部晶体振器频率或内部R/C时钟频率,P5.4还复用为SS_3(SPI从机时的从机片选输入端备用切换引脚)与CMP-(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18脚 电源正,STC15W系列使用2.5~5.5V,STC15F系列使用+4.5~5.5V,STC15L系列使用2.4~3.6V。
19脚 P5.5,复用为CMP+(比较器正极输入端)。
20脚 GND。
21~28脚  P3口,包括P3.0~P3.7。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P3.0复用为RxD(串口1数据接收端)、INT4(外中断4,只能下降沿中断)、T2CLKO(T2时钟输出)。
    P3.1复用为TxD(串口1数据发送端)、T2(定时器/计数器T2外部计数脉冲输入)。
    P3.2复用为INT0(外部中断0输入,既可上升沿中断也可下降沿中断)。
    P3.3复用为INT1(外部中断1输入,既可上升沿中断也可下降沿中断)。
    P3.4复用为T0(定时器/计数器T0外部计数脉冲输入)、T1CLKO(T1时钟输出)、ECI_2(可编程计数阵列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备用切换引脚)。
    P3.5复用为T1(定时器/计数器T1外部计数脉冲输入)、T0CLKO(T0时钟输出)、CCP0_2(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0备用切换引脚)。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P3.6复用为INT2(外部中断2输入,只能下降沿中断)、RxD_2(串口1数据接收端备用切换引脚)、CCP1_2(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1备用切换引脚)。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gifP3.7复用为INT3(外部中断3输入,只能下降沿中断)、TxD_2(串口1数据发送端备用切换引脚)、PWM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2)。
29脚 P4.1,复用为MISO_3(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备用切换引脚)。
30脚 P4.2,复用为/WR(扩展片外数据存储器时的写控制端)与PWM5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5)。
31脚 P4.4,复用为/RD(扩展片外数据存储器时的读控制端)与PWM4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4)。
32~39脚  P2口,包括P2.0~P2.7,在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时作地址总线的高8位输出。
    P2.0 复用为RSTOUT_LOW功能,可通过程序下载软件设置上电复位后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P2.1 复用为SCLK_2(SPI时钟备用切换引脚)与PWM3(脉宽调制输出通道3)。
    P2.2 复用为MISO_2(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备用切换引脚)与PWM4(脉宽调制输出通道4)。
    P2.3 复用为MOSI_2(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备用切换引脚)与PWM5(脉宽调制输出通道5)。
    P2.4 复用为ECI_3(可编程计数阵列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备用切换引脚)、SS_2(SPI从机时的从机片选输入端备用切换引脚)、PWMFLT(PWM异常停机控制管脚)。
    P2.5 复用为CCP0_3(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0备用切换引脚)。
    P2.6 复用为CCP1_3(捕获/脉冲输出/脉宽调制通道1备用切换引脚)。
    P2.7 复用为PWM2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2)。
40脚 P4.5,复用为ALE,在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利用此引脚锁存低8位地址,使P0口分时作地址总线低8位和8位数据总线,P2口作地址总线高8位。P4.5还复用为PWM3_2(脉宽调制输出通道3)。
    LQFP44贴片封装比PDIP40插件封装多P4.0、P4.3、P4.6、P4.7引脚,单独说明如下。
    17脚,P4.0复用为MOSI_3(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备用切换引脚)。
28脚,P4.3复用为SCLK_3(SPI时钟备用切换引脚)。
39脚,P4.6复用为RxD2_2(串口2数据接收端备用切换引脚)。
6脚,P4.7复用为TxD2_2(串口2数据发送端备用切换引脚)。
LQFP64L/LQFP64S封装比LQFP44封装增加的并且有复用功能的引脚说明如下。
32脚,P5.0复用为RxD3_2(串口3数据接收端备用切换引脚)。
33脚,P5.1复用为TxD3_2(串口3数据发送端备用切换引脚)。
64脚,P5.2复用为RxD4_2(串口4数据接收端备用切换引脚)。

1脚,P5.3复用为TxD4_2(串口4数据发送端备用切换引脚)。

网友:
很多人问,零基础是否能学懂我的书,我只能说,如果小学都没毕业的人,肯定是光脑壳打阳尘——莫望,学习我的书需要有电路基础知识(至少认识常见的电子元件,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能看懂简单的电路图),还必须有对单片机的浓厚兴趣。

网友:
有没有云盘电子版啊?分享下吧!

网友:
好书啊!赞一个。

网友A:
IAP15W4K58S4

(本身就是仿真器) ? 这单片机能够直接用Keil 进行单步硬件仿真,不需要额外的仿真器?

网友:
是的,IAP15W4K58S4本身就是仿真器, 这单片机能够直接用Keil 进行单步硬件仿真,不需要额外的仿真器。

网友: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定时器0的基本运用,使用自动重装方式。

例3.1 用定时器T0实现P0.0引脚LED亮30ms灭30ms方式闪烁(使用查询方式),使用单片机内部R/C时钟,频率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sbit  P0_0=P0^0;
void main()
{
    P0=0xff;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0;          // 定时器0的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H0=0x28;           // 定时器初值2800H
    TL0=0;
    TR0=1;
    for(;;)
    {
        if(TF0)         // 如果TF0等于1
        {
            TF0=0;      // 清TF0
            P0_0=!P0_0; // 执行灯亮或灭的动作
        }
    }
}

网友:
例3.2  用定时器T0实现P0.0引脚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使用查询方式),R/C时钟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sbit LED=P0^0;
unsigned char counter;                // 软件计数器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while(1)
        {
                if(TF0==1)
                {
                         TF0=0;           // 没使用中断的情况下必定会用软件查询清零
                        TH0=0x70;
                        TL0=0x00;
                        counter++;
                }
                if(50==counter)      // 20ms×50=1000ms即1S(中断时重装定时常数占用时间忽略不计)
                {
                         counter=0;
                        LED=~LED;
                }
        }
}

网友:
谢谢楼主,stc15系列产品相对传统51有很大的进步,要是把速度再提高一些(目前只看到35M),ADC精度再提高一些(目前只有十位吧),usb通讯也做进去就更完美了。

网友B:
目前只看到35M,是的,最高支持内部RC时钟或外部晶振35M,相当于传统51单片机的350M,但比STM32要慢些,ADC精度只有10位,usb口只能拿来下载程序用,估计STC32出来后速度与功能会再次大幅度提升,不过价格自然会贵些。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好书推荐《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例3.3  使用T0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例使用第一章介绍的二极管闪烁发光的实例在1号单片机P5.4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作为2号单片机T0(P3.4)引脚计数脉冲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入后从P0口就可以看到LED按二进制递增规律亮灭变化。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 同第一章流水灯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5;              // 确定计数工作模式为T0_16位计数,不需要重装。
    TR0=1;                 // 计数器T0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L0;
        P0=~DispBuf;
    }
}

网友:
要学单片机,没必要这么麻烦,会吓到初学者的。登录www.STCMCU.com, 下载STC15全系列中文资料,看看就行了,内容很丰富,例程也详细,照上面摸摸就行。我89年毕业,以前学z80的。没买学习板开发板什么的,申请了一片样片,电源是找了条USB线直接焊在了样片的VCC与GND脚上。其他验证测试,也是将引线直接焊在样片的脚上,就这样摸摸,不出一个星期就搞定。目前用它做生产线的测试治具也还顺手。

网友:
初学时可以先看些视频,免费视频地址:

网友:
视频录的还不错

网友:
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P15W4K58S4

(本身就是仿真器) ? 这单片机能够直接用Keil 进行单步硬件仿真,不需要额外的仿真器 ...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P15W4K58S4

(本身就是仿真器) ? 这单片机能够直接用Keil 进行单步硬件仿真,不需要额外的仿真器 ...

应该是的,看官网介绍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看到35M,是的,最高支持内部RC时钟或外部晶振35M,相当于传统51单片机的350M,但比STM32要慢些,ADC ...

STC32 到时候 还是51内核吗!

网友:
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谢谢拉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书呢,哪有呀

网友:
谢谢分享 先慢慢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有视频,有书,类似的好贴不多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下载学习。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坏奉献。

网友:
后续还有新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