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脉冲电源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由幅值为200V,频率20K的高频正弦得到1万V的高压脉冲,接一个1:50的高频变压器可行么?

网友A:
可以,CRT电视、CRT显示器里的行输出变压器就是干这事的。

网友B:
现在这种行输出变压器还可以买得到,买个现成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CRT电视、CRT显示器里的行输出变压器就是干这事的。

哦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行输出变压器还可以买得到,买个现成的就是了。

谢谢!

网友:
要注意驱动和变压器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