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库函数实现IFFT

楼主:
如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各位大侠帮忙了

网友:
之前做6455好像用过,印象中官方提供的好像是源码不是lib,然后还有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不注意的话会出问题,具体想不起来了

网友:
我现在用官方给的例程,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
gen_w_r2(w, N);
bit_rev(w, N >> 1);
cfftr2_dit(x_asm, w, N);
DSPF_sp_icfftr2_dif(x_asm, w, N);

官方的例程如上所示,但是结果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