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D10 Xplained Mini和ATmega168PB Xplained Mini 简单对比

楼主:
前几天收到了收听 Atmel Studio 7和工具路线图更新 研讨会的奖品:ATmega168PB Xplained Mini开发板。今天把ATSAMD10 Xplained Mini和ATmega168PB Xplained Mini开发板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 从外形看,两者几乎一样,只是ATSAMD10 Xplained Mini多了一个触摸按键。
  • ATSAMD10 Xplained Mini多了一个SWD接口。
  • 板载仿真器都是mEDBG,使用了ATmega32U4芯片,这部分电路完全一样。
  • 都有标准Arduino接口。

网友A:
感觉像球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球拍,哈哈

有一点。

网友A:
看到这种板子呢,一般不忍心把排针焊上去,不然会有种破坏整体性的感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板子呢,一般不忍心把排针焊上去,不然会有种破坏整体性的感觉,哈哈

如果当作收藏那就不焊,真要学习还是得焊排针排座的。还有一个ATmega328 Xplained Mini,那个已经焊好了。

网友:
是焊接的问题吗,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