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半桥逆变电路中驱动波形和输出逆变波形有尖刺和震荡的问题求助

楼主:
制作一个利用IR2110芯片驱动的半桥高频逆变电路,IR2110前面是SG3525,为了简便只画出来IR2110之后的电路,如图所示:

但是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 每个周期开始都会有一些震荡,不知道是不是米勒效应,这还是在DS两端添加了RC吸收电路之后的效果,如果不添加,震荡的会更加厉害。

另一方面对于驱动波形也有尖刺如图所示: ,这是两路驱动波形,每一个都在关断期间而在另一个开通之时出现一个尖刺,而且这个尖刺只是在R1和R2之后才有,IR2110输出的是十分整齐的波形,是不是由于死区时间设置的太短,在两个管子交替导通的那一瞬间出现一个很短的时间同事导通?而且这个尖刺只有在板桥电路有+24V直流电压的时候才会有,如果去掉+24V电源那么这个尖刺就会消失,说明MOS管的GS两端的一些保护器件是没有影响的?

各位大神和前辈们给看一看问题出在哪里?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顶一下

有些好奇,楼主的驱动信号测试时参考地是怎么选的

其他的不清楚,关注ing...

网友:
波形基本正常。
这种振铃或者毛刺波形多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
仔细布置各元件以及电路板走线可以减轻这种现像,但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有些好奇,楼主的驱动信号测试时参考地是怎么选的

其他的不清楚,关注ing...

驱动信号选取:上管的是HO和VS两端,下管的是LO和COM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波形基本正常。
这种振铃或者毛刺波形多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
仔细布置各元件以及电路板走线可以减轻 ...

那个驱动信号中出现的小尖刺会不会是的上下MOS管有一个很短时间同时导通,导致炸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驱动信号中出现的小尖刺会不会是的上下MOS管有一个很短时间同时导通,导致炸管?

对你首帖电路图和波形图有些疑问。
首帖电路图,未画出IR2110供电部分电路。
波形图,不知道“两路驱动波形”你是怎么测量的。两路测量时都是示波器地线夹接地么?
尤其是这句:“如果去掉+24V电源那么这个尖刺就会消失”。去掉24V电源,上管驱动应该根本不能工作才是,怎么能看到输出波形和上管输入波形?
严重怀疑你的电路,以及你对IR2110工作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你首帖电路图和波形图有些疑问。
首帖电路图,未画出IR2110供电部分电路。
波形图,不知道“两路驱动 ...

去电供电电源24V时,上管的驱动是测不到的,这个我理解,因为自举电容没有回路不工作,但是下管的驱动是可以测到的,并且测到的波形中没有尖刺,不好意思,我没有讲清楚。测量的时候上管的驱动是用示波器接HO和VS两端,下管的驱动是接的LO和地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电供电电源24V时,上管的驱动是测不到的,这个我理解,因为自举电容没有回路不工作,但是下管的驱动是 ...

既然如此,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首帖第二幅波形(驱动波形)中,脉冲底部的毛刺通常不会造成同时导通(通常称为“共同导通”)。但“毛刺”太大,是有可能“共同导通”的。
解释一下这种“毛刺”产生的原因,以上管导通为例。上管导通之前两管均截止。上管导通瞬间(驱动脉冲上升沿),上管两端电压从电源电压之半减少到接近于零,下管两端电压从电源电压之半上升到接近于电源电压。下管DS之间电压急升(上升沿),会通过下管DG之间电容流入驱动电路,使下管GS之间电压上升。故驱动电路内阻过大的话,下管也会瞬间导通(当然只是瞬间)。下管导通瞬间亦复如是。因此,两管的驱动电路内阻绝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首帖第二幅波形(驱动波形)中,脉冲底部的毛刺通常不会造成同时导通(通常称 ...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这个毛刺吗?怎样的改动可以使得驱动电路内阻有所减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这个毛刺吗?怎样的改动可以使得驱动电路内阻有所减小啊?

楼主有解决吗 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 在上管下管都会同时存在 当幅度大于MOS开启电压时 会导致 上下管直通 ,现在也没解决!楼主现在有没有解决的思路。(在不改增加上下跳导通的时间的情况下)。非常感谢!

网友:
有时,示波器上看到的“很严重的毛刺”其实是测量位置不妥,或为省事接了细长的地线,或几对测量笔共用一根地线造成的,实际情况没那么坏。

网友:
在靠近上边MOS的+24V与GND加个电容试试, 另外我的经验是电源与GND走线回路问题影响较大, 试试把电源与地线加粗拉到DC IN端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马上也要做了,我想问一个问题,问什么你没有要自举电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么?能把qq给我么,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并联15V稳压管,还有开关管并联的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在 DC 24输入电源   那里 并联 两个 103/1000V 的电容 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你首帖电路图和波形图有些疑问。
首帖电路图,未画出IR2110供电部分电路。
波形图,不知道“两路驱动 ...

maychang,这是我的波形图,我做的是IR2110S驱动的全桥的电路,通道2和通道4分别是上面那个IR2110S驱动的两个MOS的栅极的波形,2通道接的是HO,4通道接的是LO。原理图是在网上找的一个。2通道的波形的下降沿应该是T型波,因为因为MOS没开通,所以就是个高电平无法释放,才导致是T型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这是我的波形图,我做的是IR2110S驱动的全桥的电路,通道2和通道4分别是上面那个IR2110S驱动的 ...

这个问题,你另开一帖吧,免得跟在去年的老帖后面回答。
另外,电原理图一定要贴出来,而且标注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另开一帖吧,免得跟在去年的老帖后面回答。
另外,电原理图一定要贴出来,而且标注清楚。

开了,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了,你去看一下吧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波形基本正常。
这种振铃或者毛刺波形多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
仔细布置各元件以及电路板走线可以减轻 ...

你好师傅,关于这些问题想请教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师傅,关于这些问题想请教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有问题,请在论坛发帖,便于更多的网友看到学习,也便于其他网友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