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波信号

楼主:
想请教一下单片机是否能够检测一个方波信号,然后输出频率和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方波。

网友:
不可能恰好相位相反,因单片机至少要执行两条三条指令,总有一点延迟。
这么简单的工作,用个单位增益反相电路就好了。

网友A:
又不放大,一个反相器不就ok了?

网友B:
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  不知是什么项目需要这样做

网友:
感觉没必要用单片机做吧,直接硬件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不放大,一个反相器不就ok了?

有想过直接用反相器,但不知如何用单片机来控制,我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AD7106的符号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  不知是什么项目需要这样做

想用单片机来控制AD7106的符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