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iko的R7F0C809开发进程贴

楼主:
前两天收到板子,晒了一下:晒板贴

今天终于把开发环境及工具这些都搞定了,算是一个节点吧,正式开启了开发的进程,后期会以这个贴子为基出不断发送开发笔记。
搭建开发环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与大家分享一下:

1. 给你的EZ-CUBE升级固件,怎么升级呢?光盘里面有个软件以及配合相关的固件

双击QBEZUTL然后选择对应固件(圈出来的)的hex文件更新即可。

2. 安装CubeSuite+ V20200,不知道大家的高版本安装怎么样,我的没有安装成功(安装成功了,但不能识别本次使用的器件信息);在安装完了CubeSuite+ V20200后,还要添加器件相关的文件,方法是把 r7f0c809_dif.zip (15.69 KB, 下载次数: 5) 解压后里面的Device_Custom文件夹复制到CubeSuite+ V20200软件安装目录...\Renesas Electronics\CubeSuite+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打开软件开始你的开发之旅了。

下面再来一个资料大集合:

1. 显示套件原理图,不是使用说明那个文档,是单独的上板和底板原理图
2. 用户手册硬件篇   r01uh0481cj0120_r7f0c806_9用户手册

来自 8楼

引脚的输入和输出:
配置要点:
1. 配置为引脚模式(作为普通IO使用时都配置为数字模式)
2. 如果是使用输出模式,请先配置IO的值
3. 配置IO的方向(输入或输出)

IO的快捷操作:
  IO是支持位操作的,通过位操作可以很方便地对某个特定的引脚进行操作,如: P1.1 = 0;就是将P11置低,同样读IO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位操作,在使用一个IO作特定功能时可以先使用#define LED_CtrlPin P1.1之类的宏定义让IO具有一个与功能对应的别名

示例工程: 1. 引脚输入与输出操作--GPIO_IN_OUT.7z.zip (33.36 KB, 下载次数: 2, 售价: 1 分芯积分)

来自 9楼

INTPx外部中触发中断功能
    此功能与51的外部中断功能相似但又有所区别,如果了解51的朋友上手应该会很快,配置和使用也就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操作:
1. 设置触发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或其他)
2. 清除对应的中断请求标志位
3. 设置中断优先级
4. 打开对应的中断请求允许
5. 根据情况在合适的位置打开系统的总中断允许
6. 中断函数执行完毕软件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特别要注意的是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格式,这点就请参照例程吧: 2. INTP1_Interrupt(外部中断输入检测).7z.zip (37.72 KB, 下载次数: 2, 售价: 1 分芯积分)

来自 10楼

KRx引脚的中断检测功能
   KRx引脚的中断检测功能与前面的INTPx外部中断类似,只是配置上有一些区别,同时判断具体是哪一路产生的中断的时候也需要额外的标志位或IO引脚电平来关断。大致的配置有:
1. 配置相应的IO为数字输入模式
2. 配置中断优先级,清除中断标志3. 配置触发模式(上升沿或下降沿)
4. 配置中断返回方式及标志位
5. 打开对应通道的KR检测允许的总的KR检测允许
/******************************************************************************
* Function Name: K1_PinConfig
* Description : 配置KR4中断功能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K1_PinConfig(void)
{
        PMC1.1 = 0;  /* Set Digital Mode */
  P1.1 = 1;  /* Set Value */
  PM1.1= 1;  /* P11 input mode */

        KRCTL.7 = 1;  /* 使用键中断标志 */
        KRCTL.0 = 0;  /* 下降沿触发 */
        KRIF = 0;     /*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KRPR0 = 0;    /* 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
        KRPR1 = 0;
        KRM0.4 = 1;   /* 检测中断信号 */
        KRMK = 0;     /* 打开INTP1中断允许 */
}

同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要注意检测和清除标志位,具体请参考例程: KR4_Interrupt.zip (39.05 KB, 下载次数: 4, 售价: 1 分芯积分)

来自 11楼

间隔定时器模块

几个R7F0C809的模块调试下来,发现这款MCU功能虽然比较简单,但却也随应用做了很多优化,配置简单,功能比常规51更强,比如这个间隔定时器模块,能够在任何低功耗模式下唤醒MCU,设置十分简单,具体的初始化步骤如下(代码中有注释,我就不再多说了):
/******************************************************************************
* Function Name: TMKA_InterruptConfig
* Description : 初始化间隔定时器模块(说明,该定时器使用fIL作为时钟,其频率为15KHz)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TMKA_InterruptConfig(void)
{
        ITPR0 = 0;      /* 设置中断优先级为最高 */
        ITPR1 = 0;

        TMKAEN = 1;     /* 提供时钟,允许修改周期定时器寄存器 */
        ITMCH = 1490/256;   /* 设置周期为1s */
        ITMCL = 1490%256;   /* 设置周期为1s */

        IT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
        ITMK = 0;       /* 打开中断允许 */

        ITMCH |= 0x80; /* 启动定时器 */
}

至于其中断配置请参考我的工程文件: TMIT_Interrupt.zip (40.67 KB, 下载次数: 0, 售价: 1 分芯积分)

来自 12楼

终于下定决心把主控芯片换到底板上来了,准备开始编写应用部代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来自 13楼

电机和驱动模块都准备好了,同志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拼了:

网友:
二楼用于更新

网友:
三楼用于更新

网友:
四楼用于更新,其他资料到时直接用链接吧,占楼太多不好

网友:
楼主要一贴流吗?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一贴流吗?

喜欢一个贴子发完,这样方便看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一贴流吗?

我为什么不能编辑我自已的贴子呢?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不能编辑我自已的贴子呢?

默认网友可以编辑帖子的时间是3天

建议分帖子写,每篇帖子有个进度的主题,将你的项目拆解看,以模块化的形式发帖子,更利于网友们参考哈

最后可以弄一个汇总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网友可以编辑帖子的时间是3天

建议分帖子写,每篇帖子有个进度的主题,将你的项目拆解看,以模块 ...

关键我一般不喜欢分贴呢,试试看吧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我一般不喜欢分贴呢,试试看吧

换个新的形式,你会有新的体验,哈哈

网友D:
这么多楼,编辑更新的时间有限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新的形式,你会有新的体验,哈哈

额,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楼,编辑更新的时间有限制吧。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限制啊,晕了呀

网友: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有悲剧上演,祝还在调的兄弟伙好运,我的主芯片已然被烧了一个泡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汇报一下进度的,现在电机能够锁定了,但调速度人机义互部份以及其他功能还没有调试,结果自然就如下图了,谢谢大家了。把电机控制锁定的程序传一份:

网友B:
新板子到了,但是下载不了程序,每次都提示: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并解决过该问题的猿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板子到了,但是下载不了程序,每次都提示: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并解决过该问题的猿友

你的EZ-CUBE换新的吗?还是用原来的?
如果用原来的,有可能是你芯片烧了后边带你的EZ-CUBE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