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收到板子有两天了,昨天测试了一下,下了一个DEMO程序下载测试了之后,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刚开始用的E1下载器下载程序,后来用活动发的EZ下载器下载,把下载器改为EZ之后下载报错,然后改回原来的E1却可以正常下载,这是为什么?后来自己写了一个程序,也是用EZ下载器,不过设置的却是E1,求指导!

网友A:
   其实对瑞萨不了解,但是用E1 完美ok,就没管太多,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款MCU,
,EZ 好像是模拟器吧,用E1下载代码》》》
我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B:
应是驱动程序有点差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驱动程序有点差别吧

不知道,你们选择下载器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瑞萨不了解,但是用E1 完美ok,就没管太多,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款MCU,
,EZ 好像是模拟器吧,用 ...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瑞萨,下载器用的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