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下载到lpc1788的外部nandflash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刚刚接触lpc1788。我现在做一个类似数码相框的设计,现在有许多图片需要存储。目前打算放在nandflash里。请问是怎么个方法能让图片下载到nandflash里。

网友:
通过外部接口,例如串口,USB等,或者SD卡拷贝。。。。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如果我想通过USB直接将电脑上的图片下载到nandflash,请问什么个具体操作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存到nandfalsh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如果我想通过USB直接将电脑上的图片下载到nandflash,请问什么个具体操作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存到nandfalsh中的,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果利用nandflash库函数中的读写函数 读写数据只能是以页为单位,怎么能保证一个图片正好是页的倍数呢?如何在初始化时,定义一个开机画面,初始化到NANDFALSH中,也没想到说明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存到nandfalsh中的,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果利用nandflash库函数中的读写函 ...

查到解决方式是需要添加文件系统,.nandflash出厂时会有坏块,需要有坏块管理,fatfs好像没有吧,我查些资料看有使用YAFFS文件系统,但是yaffs文件系统是针对Linux的,系统比较大, 在网上也看到将yaffs移植到ucos上的例程,
各位大家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1788+ucosiii+emwin+yaffs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