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锂电池充放电管理IC AP5900A?

楼主:
1、有人知道IC AP5900A适用于单节3.7V锂电池的充放电电路吗?规格书描述不是太清楚,最好能上参考设计电路;

2、有类似功能的IC可以满足单节3.7V锂电池充电管理和升压到5V功能输出?

网友:
这种国产的芯片,规格书就这样不会太清楚,因要清楚就要讲很多试验测试指标,担心和比不过人家
可以向厂家或者代理咨询,一般很热情的。

网友A:
无锡芯朋微电子公司自主研发了简约型的移动电源五合一芯片AP5900A,将充电回路,升压放电回路,锂电保护,状态指示灯电路和按键电路组合成一颗SOP-8的芯片。下面是AP5900A的方案图:

  AP5900A的方案,特点:
1 外围电路简单,控制板的器件数量减少到12~14个左右,大大减少了加工的成本。
2 充电部分,采用恒流充电模式,可以有效的保证电池的寿命,兼容各种容量的电池。
3 集成了输出短路保护,锂电池过压欠压保护,输出过流保护等功能,大大提高了整 体系统的可靠性。
4 输出空载后,系统自动关断,关断电流仅为60UA左右,这样可以大大增加锂电池 的待机时间。
5 集成了自启动功能,可以根据负载的情况自动开启充电。
6 采用带散热片的SOP8-PP的封装,可以有效的减少芯片的发热量。

封装
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锡芯朋微电子公司自主研发了简约型的移动电源五合一芯片AP5900A,将充电回路,升压放电回路,锂电保 ...

可以使用单节电池应用到这个电路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单节电池应用到这个电路中吗?

没有说单节不行,可以

网友:
目前我们公司合作有一家台湾厂商的, 充放电都是1A的, IC厂叫做远翔科技, 您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