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LM2576稳压到3.3V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样接LM2576稳压到3.3V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中的典型应用电路。另,滤波电容的容量最好适当加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中的典型应用电路。另,滤波电容的容量最好适当加大。

我是看了芯片手册,前端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包括LM2596,都是只有一个。但我接三个,是不是也没问题(在电容容量加大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了芯片手册,前端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包括LM2596,都是只有一个。但我接三个,是不是也没问题(在电 ...

加电容可以,但是容性负载太大了,对开关电源的性能也有影响的。有参考电路和推荐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了芯片手册,前端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包括LM2596,都是只有一个。但我接三个,是不是也没问题(在电 ...

LM2576输入端电容再大,对LM2576工作没有影响,只是上电时这些电容瞬时充电电流比较大。

网友C:
滤波电容只看过上百上千微法的,从来还没有看到几十微法的。

网友D:
楼主的输入电容肯定选的小了
根据自己输出电流的大小,CT1容量一定要选用大些,100μF--1000μF都行,但耐压值要为最大输入电压的1.5倍左右
二极管要用肖特基
电感要用功率电感电流值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了芯片手册,前端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包括LM2596,都是只有一个。但我接三个,是不是也没问题(在电 ...

没有问题。

网友A:
对于数字电路负载的,开关电源配用滤波电容通常取数百微法,输出侧滤波电容可用铝电解配合陶瓷电容来取得更好的滤波性能,对模数混合电路或模拟电路负载,必要时还可加入钽电解来进一步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数字电路负载的,开关电源配用滤波电容通常取数百微法,输出侧滤波电容可用铝电解配合陶瓷电容来取得更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输入电容肯定选的小了
根据自己输出电流的大小,CT1容量一定要选用大些,100μF--1000μF都行,但耐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只看过上百上千微法的,从来还没有看到几十微法的。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