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与PC机通讯问题

楼主:
为什么当我接收到字符串时RX-flag一直不能为1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

  char RX_len_temp;
  Recptr[RX_len_temp]=RXBUF0;
// Recptr[RX_len_temp+1]='\0';
  RX_len_temp++;
  if(Recptr[RX_len_temp]=='\0')
  {
    RX_len=RX_len_temp;
    RX_flag=1;
    RX_len_temp=0;
     P2OUT  = *Recptr;
     delay(20000);

  }
}

网友A:
这里面有几个很明显的问题,
第一:你的RX_len_temp变量不是static类型的,每次进中断时,都是一个随机值。
第二:RX_len_temp变量操作不当,当你判断0时,你已经加完了,你从来都没往这个地方写过数据。
第三:你要确保你发字符串的时候要发看不见的尾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几个很明显的问题,
第一:你的RX_len_temp变量不是static类型的,每次进中断时,都是一个随机值 ...

我不太明白第二点的问题哎,字符串怎么确定看不见的尾0,新手刚上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明白第二点的问题哎,字符串怎么确定看不见的尾0,新手刚上路

if(Recptr[RX_len_temp-1]=='\0')

应该这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Recptr[RX_len_temp-1]=='\0')

应该这么写!

非常感谢,之前我也这样写过  if(Recptr[RX_len_temp-1]=='\0'),但是单片机返还给PC的数据不完整,没加static 确实数据不稳定,后来发现错误是延时,把它去掉后,PC给单片机的数据 单片机能完整的返还。
所以请问延时会导致数据还没返还给PC就被新来的数据覆盖掉么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为什么加个static 后RX_len_temp就稳定了呢